[其他ST产品] 在STM32CubeIDE中,中断未触发

楼主(2025-08-06):
在STM32CubeIDE中,中断未触发

网友A:
可能是GPIO配置错误

网友B:
NVIC中断使能是否已开启。

网友C:
上拉/下拉电阻配置不对?

网友D:
估计是优先级设置过低吧!

网友E: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是否已清除中断标志位,避免中断重复触发或无法触发。

网友F:
可能触发方式不对。

网友G:
检查外部中断引脚是否已正确连接到信号源。若连接错误或信号未到达,中断将无法触发。

网友H:
是不是时钟未使能?

网友I:
检查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是否正确。若分组设置不当,可能导致优先级冲突或中断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