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通用接收中断只工作一次

楼主(2025-08-06):
是指在使用STM32微控制器时,通用接收中断(USART)只触发一次,而后不再工作的问题。

通用接收中断是一种用于处理串行通信数据接收的中断。在STM32微控制器中,USART模块提供了通用接收中断功能,可以用于接收串行通信数据,如UART、SPI、I2C等。

出现通用接收中断只工作一次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在STM32中,每个中断都有一个优先级,如果多个中断同时触发,优先级高的中断会被优先处理。如果通用接收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其他中断优先级高于通用接收中断,从而导致通用接收中断只工作一次。解决方法是正确设置通用接收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其优先级高于其他中断。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在STM32中,每个中断都有一个对应的中断标志位,用于表示该中断是否触发。如果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会导致通用接收中断只工作一次。解决方法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使其可以再次触发。
中断服务函数逻辑错误:通用接收中断的处理逻辑可能存在错误,导致只执行一次后就不再工作。解决方法是检查中断服务函数的逻辑,确保其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正确设置相关寄存器以使中断可以再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