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G553 TMU

楼主(2025-08-06):
sqrt使用时,定点数计算时,输入范围不能从0开始吗?如下表所示

楼主:


网友A:
看芯片用户手册,这个功能应该是由下面两位决定的吧:

网友B:
看这个意思是的。0 需要自己加个判断,没必要硬件运算。倒是最大值0.8xx 有点蹊跷。内部硬件逻辑是不是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