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Linux如何解决传统串口通信中波特率限制的问题?

楼主(2025-08-19):
嵌入式Linux如何解决传统串口通信中波特率限制的问题?

网友A:
可通过硬件流控(RTS/CTS)、高速 UART 控制器,或改用 USB 转高速串口芯片,配合内核驱动优化,突破传统波特率限制。

网友B:
选择高性能UART模块

网友C:
可以用外部高精度晶振。

网友D:
启用UART DMA模式。

楼主:
优化内核参数。

网友E:
多通道并行传输。

网友F(2025-10-13):
嵌入式 Linux 解决传统串口波特率限制可通过:1. 选用支持高速波特率的硬件 UART 控制器;2. 配置内核驱动支持更高波特率;3. 采用 USB 转串口芯片(如 FTDI)实现高速率;4. 改用硬件流控或 DMA 减少 CPU 干预。这些方法突破传统限制,满足高速通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