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PIC16F17576系列MCU超低功耗设计

楼主(2025-08-08):
1.休眠模式电流仅3.0μA
搭载新型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组合模块,在MCU内核休眠时仍可持续运行模拟测量,电流消耗低于3.0μA,远低于传统MCU的待机功耗。
典型应用场景:冷链物流中的温度追踪标签、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等需长期电池供电的设备,续航时间可提升至8年(CR2032电池)。
2.模拟外设管理器(APM)动态控能
通过控制外设启停状态,最大限度降低总能耗。例如,在信号监测间隙自动关闭非必要外设,使系统在不显著增加功耗的情况下持续监测信号。

网友A:
这就是低功耗设计的特点,支持休眠,又支持部分模块运行。

网友B:
微芯 PIC16F17576 系列 MCU 的超低功耗设计通过多重技术实现,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边缘计算场景。其核心亮点包括:
休眠模式深度节能:在休眠模式下,内核停止运行但保留寄存器状态,仅需 3.0μA 电流。此时,集成的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模块仍可持续工作,支持实时模拟信号监测,避免频繁唤醒内核带来的功耗波动。
模拟外设管理器(APM)动态控制:APM 允许独立启停 ADC、比较器等模拟外设,无需唤醒 CPU。例如,12 位差分 ADC 可周期性激活并自动完成信号采样与平均处理,处理完成后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降低静态功耗。
低功耗外设设计:运算放大器支持软件控制增益切换(如 1x 至 100x),在抑制噪声的同时减少动态功耗;集成的零交叉检测(ZCD)模块可在 AC 信号过零时触发事件,避免持续监测带来的能耗。
灵活时钟管理:内部振荡器支持 32kHz 至 32MHz 宽范围调节,配合动态时钟门控技术,可根据任务负载动态调整主频。例如,在数据处理时使用高频时钟,在待机时切换至低频模式,活动模式下典型电流低至 2mA/MHz。
唤醒机制优化:支持外设中断直接唤醒(如比较器触发、ADC 转换完成),唤醒时间小于 1μs,且支持看门狗定时器(WDT)在程序异常时强制复位,确保系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