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ADC初始化不正常,使能ADC之后程序无法往下执行

楼主(2025-08-06):
芯片是CIU32F003x5系列,就是我断点调试执行到这std_adc_enable(),程序无法执行下去,其他使能的外设都不能正常工作,就是卡在ADC使能这一步,然后导致后面定时器等开启无法执行到使能定时器这步。(不知道是配置问题还是先后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ADC初始化不正常,使能ADC之后程序无法往下执行

主要的初始化流程就是这些/*这是我初始化流程*/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ZCount=0;

                //PowerOnDelay();
                system_clock_config();
                //LEDConfiguration();
                gpio_init();
                tim1_init();
                tim3_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adc_init();
                bsp_adc_software_calibrate();
                nvic_init();
                Peripheral_cmd();
                  I2C_Slave_Init();
                  event_init();

/*这是我定时器的配置*/
void tim1_init(void)
{
                std_tim_basic_init_t basic_init = {0};
                std_tim_output_compare_init_t output_init = {0};
                std_tim_break_init_t break_config = {0};

                /* TIM1时钟使能 */
                std_rcc_apb2_clk_enable(RCC_PERIPH_CLK_TIM1);

                PWM_AL_ON;
                PWM_BL_ON;
                PWM_CL_ON;

                /* 初始化基本定时器参数(对应ATIM_InitStruct配置) */
               basic_init.prescaler = 0;                          // 预分频=0
               basic_init.counter_mode = TIM_COUNTER_MODE_UP;      // 向上计数
               basic_init.period = PWM_PERIOD - 1;                 // 自动重装载值
               basic_init.clock_div = TIM_CLOCK_DTS_DIV1;          // 时钟不分频
               basic_init.repeat_counter = 0;                      // 重复计数器=0
               std_tim_init(TIM1, &basic_init);

               /* 配置输出比较模式(对应ATIM_OCInitStruct配置) */
               output_init.output_compare_mode = TIM_OUTPUT_MODE_PWM1;  // PWM模式1
               output_init.output_state = TIM_OUTPUT_ENABLE;            // 主输出使能
               output_init.output_negtive_state = TIM_OUTPUT_NEGTIVE_DISABLE;  // 禁用互补输出
               output_init.pulse = 0;                                   // 初始占空比=0(后续通过SetCompare更新)
               output_init.output_pol = TIM_OUTPUT_POL_HIGH;             // 非反相输出
               output_init.output_negtive_pol = TIM_OUTPUT_NEGTIVE_POL_HIGH;  // 互补输出极性(未使用,默认高)
               output_init.output_idle_state = TIM_OUTPUT_IDLE_RESET;    // 空闲状态复位
               output_init.output_negtive_idle_state = TIM_OUTPUT_NEGTIVE_IDLE_RESET;

              /* 初始化通道1~4(对应原代码ATIM_OC1~4Init) */
              std_tim_output_compare_init(TIM1, &output_init, TIM_CHANNEL_1);  // 通道1(上桥臂A相)
              std_tim_output_compare_init(TIM1, &output_init, TIM_CHANNEL_2);  // 通道2(上桥臂B相)
              std_tim_output_compare_init(TIM1, &output_init, TIM_CHANNEL_3);  // 通道3(上桥臂C相)
              std_tim_output_compare_init(TIM1, &output_init, TIM_CHANNEL_4);  // 通道4(用于触发ADC)

            /* 设置初始比较值(对应原代码ATIM_SetCompare1~4) */
            std_tim_set_ccx_value(TIM1, TIM_CHANNEL_1, 0);               // 通道1初始占空比0
            std_tim_set_ccx_value(TIM1, TIM_CHANNEL_2, 0);               // 通道2初始占空比0
            std_tim_set_ccx_value(TIM1, TIM_CHANNEL_3, 0);               // 通道3初始占空比0
            std_tim_set_ccx_value(TIM1, TIM_CHANNEL_4, PWM_PERIOD / 2);   // 通道4比较值=周期的1/2(触发ADC)

            /* 配置断路功能(对应原代码未显式配置的安全功能,保持最小配置) */
           break_config.off_state_run_mode = TIM_OSSR_DISABLE;    // 运行模式关闭状态禁用
           break_config.off_state_idle_mode = TIM_OSSI_DISABLE;   // 空闲模式关闭状态禁用
           break_config.dead_time = 0;                            // 死区时间=0
           break_config.break_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 禁用断路功能
           break_config.lock_level = TIM_LOCK_LEVEL_OFF;          // 无锁定级别
           std_tim_bdt_init(TIM1, &break_config);

           std_tim_trigout_mode_config(TIM1, TIM_TRIG_OUT_OC4REF);
           std_tim_moen_enable(TIM1);
           std_tim_master_mode_enable(TIM1);
}
/*这是ADC的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 使能ADC时钟 */
           std_rcc_apb2_clk_enable(RCC_PERIPH_CLK_ADC);

          /* ADC_CK时钟为PLCK的三分频 */
          std_adc_clock_config(ADC_CK_DIV3);

          //这里更改为定时器触发
           //std_adc_trig_sw();
          std_adc_trig_config(ADC_TRIG_HW_EDGE_RISING,ADC_EXTRIG_TIM1_OC4_ADC);

          /* 单次采样模式 */
          std_adc_conversion_mode_config(ADC_SINGLE_CONVER_MODE);

         /* 采样时间配置,119周期*/
         std_adc_sampt_time_config(ADC_SAMPTIME_3CYCLES);

        /* 选择通道 */
        std_adc_fix_sequence_channel_enable(ADC_CHANNEL_1);  // 使能AIN1(PA3)- 相电压
        std_adc_fix_sequence_channel_enable(ADC_CHANNEL_3);  // 使能AIN3(PA6)- 相电压
        std_adc_fix_sequence_channel_enable(ADC_CHANNEL_4);  // 使能AIN4(PA7)- 相电压
        std_adc_fix_sequence_channel_enable(ADC_CHANNEL_5);  // 使能AIN5(PB3)- 母线电压
        std_adc_fix_sequence_channel_enable(ADC_CHANNEL_7);  // 使能AIN7(PB0)- 电池电压

         /* 配置Wait模式,避免数据未及时读取,转换溢出 */
        std_adc_wait_mode_enable();
        /* 使能ADC */
        std_adc_enable();
        /* 等待ADC使能状态稳定 */
        std_delayus(ADC_EN_DELAY);

        std_adc_interrupt_enable(ADC_INTERRUPT_EOC);
        std_adc_interrupt_enable(ADC_INTERRUPT_EOS);  // 序列完成中断
}

/*NVIC配置 */
void nvic_init(void)
{
         /* 配置SysTick中断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NVIC_PRIO_0);
         NVIC_EnableIRQ(SysTick_IRQn);

         /* 配置TIM1中断使能*/
         NVIC_SetPriority(TIM1_CC_IRQn, NVIC_PRIO_1);
         NVIC_EnableIRQ(TIM1_CC_IRQn);

        /* ADC的NVIC初始化*/
        NVIC_SetPriority(ADC_COMP_IRQn, NVIC_PRIO_2);
        NVIC_EnableIRQ(ADC_COMP_IRQn);

        /* 配置TIM3中断 */
       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NVIC_PRIO_2);
       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然后是定时器TIM1使能*/
void Peripheral_cmd(void)
{

                /* TIM1使能PWM输出和定时器计数 */
                //std_tim_trigout_mode_config(TIM1, TIM_TRIG_OUT_OC4REF);
                //std_tim_moen_enable(TIM1);
                //std_tim_master_mode_enable(TIM1);
                std_tim_interrupt_enable(TIM1, TIM_FLAG_CC4);
                std_tim_enable(TIM1);
}

网友A:
软件看不懂,没法回答

网友B: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C:
1、你可以参考一下固件库里这个类似的例程:
2、std_adc_enable()函数就是配置寄存器来使能ADC功能,本身不会造成影响;
3、把ADC采集方式由定时器触发改成软件触发后,运行程序是什么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的初始化流程就是这些/*这是我初始化流程*/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ZCount=0;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是啥意思?
一般  system_clock_config();
已经配置了 systick。

官方的配置代码基本上都依赖于systick的配置。初始化完成前修改systick 配置结果不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