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错误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楼主(2025-08-07):
我已将RichSheild连接到Nucleo-F446RE开发板。当调试时,遇到了“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等问题。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5-09-19):
链接有问题,再确认一下相关驱动文件

网友B:
确认一下驱动相关的文件

网友C:
错误提示“Target held under reset”表明复位引脚可能被拉低。

网友D:
临时关掉所有的杀毒软件。

网友E:
检查扩展板是否短路或错误连接了NRST引脚。

网友F: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扩展板可能增加功耗,导致电压不足或纹波过大。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开发板3.3V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损坏或虚焊。

网友J:
更换USB线或USB端口。

网友K:
重新插拔调试器,或更换JTAG/SWD接口线。

网友L:
重启电脑,并重新启动STM32CubeIDE。

网友M:
更新ST-Link驱动与固件

网友N:
端口冲突?

网友O:
Nucleo-F446RE开发板

网友P:
可能是下载器没有连接好

网友Q(2025-11-02):
扩展板有可能增加功耗,导致电压不足或者纹波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