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调试时遇到的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

楼主(2025-08-07):
如何解决调试时遇到的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
调试我的项目,但当我选择调试选项时,窗口会显示一条消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

这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5-09-19):
主函数数里面少东西

网友B:
具体点at位置很重要

网友C:
编译生成的调试信息缺失

网友D:
检查编译选项,清理并重新编译

网友E:
手动指定源码路径。

网友F:
更新工具链,升级到最新版STM32CubeIDE。

网友G:
添加日志输出

网友H:
验证ELF文件是否包含调试信息

网友I:
源代码路径可能不匹配。

网友J:
调试配置可能错误了。。

网友K:
重置调试器。

网友L:
优化级别干扰。

网友M:
高优化级别可能导致代码重排,使源码与反汇编无法对应。

网友N:
对调试文件全局使用-Og。

网友O:
ST-Link可能未正确连接。

网友P:
目标芯片可能未复位。

网友Q:
可能是GDB未找到源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