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PWR模式真有那么省电?

楼主(2025-08-07):
我试了STM32U575的STOP模式,电流压得挺低,但唤醒响应没预期快。

网友A:
有用校准功能试过吗?准头提高挺多的。

楼主:
怎么设置采样时间?有推荐的配置吗?

网友B:
你用了外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C:
我试过调到1MSPS以上,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D:
是不是还要注意ADC时钟分频?

网友E:
之前G030搞过音频采集,勉强够用。

网友F:
你是单通道还是多通道轮询的?

网友G:
DMA那块你是环形模式吗?

网友H:
温度变化对采样精度影响大不大?

网友I:
我加了低通滤波效果提升挺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