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系列跑DMA感觉不太稳?

楼主(2025-08-07):
DMA, spi, pi, DM, c0
STM32C031C6的DMA配上SPI用了几次,总觉得有点奇怪的溢出问题。

网友A:
空闲中断触发其实有点tricky,不好调。

网友B:
你有没有清除空闲标志?

楼主:
接收缓冲区满了会影响空闲中断吗?

网友C:
我记得空闲中断要先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D: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搞错了?

网友E:
CubeMX默认好像没帮你开这个。

网友F:
你有同时用DMA不?那处理方式又不一样。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有没有断点。

网友H:
我用L051做Modbus收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I:
打个断点进去看看状态寄存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