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内置信任根能干嘛?

楼主(2025-08-07):
刚摸STM32H573,它说有安全启动,搞个加密固件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A:
USB断了还能回来吗?还是直接卡死?

网友B:
是不是供电不稳啊?USB口电压量过没?

网友C:
中断响应太慢会不会导致超时?

楼主:
Win10有时候驱动抽风,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D:
看下NVIC优先级会不会影响USB中断。

网友E:
有用ST的USB库不?那个老出bug。

网友F:
你有没有做USB重新枚举的操作?

网友G:
是不是D+线上电阻没配对好?

网友H:
我试过加个小电容改善了稳定性。

网友I:
是不是掉电休眠唤醒那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