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真的适合电池供电?

楼主(2025-08-07):
STM32L072CZT6睡眠模式电流低是低,但RTC跑久了好像也吃不少。

网友A:
互补输出要注意同步,不能乱调频率。

网友B:
死区时间有没有设置?

网友C:
是不是互补输出没开?

网友D:
我记得需要选高级定时器才支持。

网友E:
你看的是CH1和CH1N吗?

楼主:
输出引脚复用模式搞对了没?

网友F:
那个互补波形不是自动反相的哦。

网友G:
是不是输出极性也没设置?

网友H:
你试试用示波器量下真实波形。

网友I:
TIM寄存器可以直接查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