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还能撑多久?

楼主(2025-08-07):
STM32F103C8T6现在还能买到,搞小项目还是挺香的,板子资料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一瞬间掉电了?看示波器。

网友B:
换根短点的USB线看看?

网友C:
电源稳不稳?我以前就是电压不够烧不进去。

网友D:
STLink版本是V2还是V3?有差别的。

网友E:
试试进bootloader模式再烧?

网友F:
CubeProgrammer能看到设备ID吗?

楼主:
是不是芯片锁了?要先解锁。

网友G:
看下接地有没有共地,调试容易出问题。

网友H:
你是用面包板还是板子焊死的?

网友I:
JTAG脚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