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和U5哪个跑Touch更丝滑?

楼主(2025-08-07):
拿STM32L496和U585都试了下TouchGFX,感觉U5的DMA2D有点优势。

网友A:
调快唤醒得仔细看power domain的配置。

网友B:
是不是唤醒时钟用HSI?太慢了。

网友C:
用RTC唤醒还是GPIO唤醒?

网友D:
你有打开IO compensation没?那个会拖延。

网友E:
是不是Flash预取和Cache没打开?

网友F:
低功耗时也会影响VDD稳压,注意下。

网友G:
你试试把NVIC配置提前恢复看看?

网友H:
有用HAL库没?HAL函数开销大。

楼主:
你唤醒后是不是跑了初始化函数?

网友I:
你测的是哪一段响应?IO口还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