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SDIO卡跑起来很挑卡?

楼主(2025-08-07):
STM, ST, sd, IO
STM32F407的SDIO,插了个闪迪的就死活识别不了,别的牌子能跑。

网友A:
读命令前是不是要先写目标地址?

网友B:
是不是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C:
你有用start-stop分开模式吗?

网友D:
读的时候有没有发重复起始条件?

网友E:
是不是slave地址写错了?7位or8位?

网友F:
你试试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数据线?

网友G:
ST HAL库对I2C支持不太好,我改成裸写就好了。

网友H:
EEPROM有没有write protect?

网友I:
你确认地址范围是对的吗?

楼主:
我遇到过page boundary跨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