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真的是性价比首选?

楼主(2025-08-07):
STM32G030K6这颗我已经拿来替换F0了,小巧但功能不含糊。

楼主:
对时最好和温补振荡器一起用。

网友A:
你同步寄存器有等完再写吗?

网友B:
LSE有启动成功吗?有时候会失败。

网友C:
RTC初始化一定要等flag就绪,不然错。

网友D:
你用HAL库吗?那个RTC函数巨绕。

网友E:
我每次改时间都得disable再enable。

网友F:
延迟是你读的时候没刷新?

网友G:
你有试过用外部工具对时?

网友H:
BKP寄存器初始化一次就别动了。

网友I:
我加了中断,每秒校对,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