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怎么用外部时钟触发DMA, 或者定时器,要硬件触发

楼主(2025-08-07):
HC32F460怎么用外部时钟触发DMA, 或者定时器,要硬件触发,不要中断那种。 省的CPU 费劲。

楼主:
外部时钟源,采用SI5351 产生 10~50MHZ的 时钟信号。

网友A:
核心是通过外设触发连接矩阵配置触发路径。

网友A:
外部 GPIO 脉冲触发 DMA 传输 ADC 数据

楼主(2025-09-10):
//Dma Config
static void App_DmaCfg(void)
{
    /* DMA1 FCG enable */
    FCG_Fcg0PeriphClockCmd(FCG0_PERIPH_DMA1, ENABLE);
    /* DMA2 FCG enable */
    FCG_Fcg0PeriphClockCmd(FCG0_PERIPH_DMA2, ENABLE);
    /* AOS FCG enable */
    FCG_Fcg0PeriphClockCmd(FCG0_PERIPH_AOS, ENABLE);

    stc_dma_init_t stcDmaInit;
stc_dma_repeat_init_t stcDmaRepeatInit;
    /* DMA1_CH1 Config */
    AOS_SetTriggerEventSrc(AOS_DMA1_1, EVT_SRC_TMRA_1_UDF);
    /* Base Config */
    (void)DMA_StructInit(&stcDmaInit);

    stcDmaInit.u32IntEn = DMA_INT_DISABLE;
    stcDmaInit.u32BlockSize = 1024UL;
    stcDmaInit.u32TransCount = 1UL;//单个传输
    stcDmaInit.u32DataWidth = DMA_DATAWIDTH_16BIT;
    stcDmaInit.u32DestAddr = (uint32_t)adata;// 数组1k
    stcDmaInit.u32SrcAddr =  (uint32_t)(&CM_GPIO->PIDRA);  // porta 输入地址
    stcDmaInit.u32SrcAddrInc = DMA_SRC_ADDR_FIX;
    stcDmaInit.u32DestAddrInc = DMA_DEST_ADDR_INC;

    (void)DMA_Init(CM_DMA1, DMA_CH1, &stcDmaInit);
  (void)DMA_RepeatStructInit(&stcDmaRepeatInit); // 重复次数结构

    stcDmaRepeatInit.u32Mode     = DMA_RPT_SRC; // 源地址不变
    stcDmaRepeatInit.u32SrcCount = 1024; //1024次

    (void)DMA_RepeatInit(CM_DMA1, DMA_CH1, &stcDmaRepeatInit);
    /* DMA channel enable */
    (void)DMA_ChCmd(CM_DMA1, DMA_CH1, ENABLE);

    /* DMA2_CH0 Config */
    AOS_SetTriggerEventSrc(AOS_DMA2_0, EVT_SRC_TMR6_1_GCMP_B);
    /* Base Config */
    (void)DMA_StructInit(&stcDmaInit);

    stcDmaInit.u32IntEn = DMA_INT_DISABLE;
    stcDmaInit.u32BlockSize = 1024UL;
    stcDmaInit.u32TransCount = 1UL;//单个传输
    stcDmaInit.u32DataWidth = DMA_DATAWIDTH_16BIT;
    stcDmaInit.u32DestAddr = (uint32_t)bdata;
    stcDmaInit.u32SrcAddr = (uint32_t)(&CM_GPIO->PIDRA)+0x10UL*3 ;  // portD 输入地址; GPIO_REG_OFFSET  (0x10UL)
    stcDmaInit.u32SrcAddrInc = DMA_SRC_ADDR_FIX;
    stcDmaInit.u32DestAddrInc = DMA_DEST_ADDR_INC;

    (void)DMA_Init(CM_DMA2, DMA_CH0, &stcDmaInit);
   (void)DMA_RepeatStructInit(&stcDmaRepeatInit);

    stcDmaRepeatInit.u32Mode     = DMA_RPT_SRC; //
    stcDmaRepeatInit.u32SrcCount = 1024; //1024次

    (void)DMA_RepeatInit(CM_DMA2, DMA_CH0, &stcDmaRepeatInit);
    /* DMA channel enable */
    (void)DMA_ChCmd(CM_DMA2, DMA_CH0, ENABLE);

    /* DMA module enable */
    DMA_Cmd(CM_DMA1, ENABLE);
    /* DMA module enable */
    DMA_Cmd(CM_DMA2, ENABLE);
}

楼主:
//Timer6 Config
static void App_Timer6Cfg(void)
{
    stc_tmr6_init_t stcTmr6Init;

    /* Enable TMR6_1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6_1, ENABLE);

    /************************* Configure TMR6_1 counter *************************/
    TMR6_Stop(CM_TMR6_1);
    (void)TMR6_StructInit(&stcTmr6Init);
    /* Config hardware count */
    stcTmr6Init.u8CountSrc = TMR6_CNT_SRC_HW;
    stcTmr6Init.u32PeriodValue = 0xFFFFU;
    (void)TMR6_Init(CM_TMR6_1, &stcTmr6Init);

    /************************* Configure TMR6_1_A GCM ***************************/
    TMR6_SetCompareValue(CM_TMR6_1, TMR6_CMP_REG_C, 0x0U); /* Set General Compare RegisterC Value */
    TMR6_SetCompareValue(CM_TMR6_1, TMR6_CMP_REG_E, 0x0U); /* Set General Compare RegisterE Value */
    /* CAP pin function set */
    TMR6_SetFunc(CM_TMR6_1, TMR6_CH_A, TMR6_PIN_CAPT_INPUT);
    /* Config hardware capture */
    TMR6_HWCaptureCondCmd(CM_TMR6_1, TMR6_CH_A, TMR6_CAPT_COND_TRIGB_FALLING, ENABLE);

    /* Start timer6_1 */
    TMR6_Start(CM_TMR6_1);

    /* Enable TMR6_2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6_2, ENABLE);

    /************************* Configure TMR6_2 counter *************************/
    TMR6_Stop(CM_TMR6_2);
    (void)TMR6_StructInit(&stcTmr6Init);
    /* Config software count */
    stcTmr6Init.sw_count.u32ClockDiv = TMR6_CLK_DIV1;
    stcTmr6Init.sw_count.u32CountMode = TMR6_MD_SAWTOOTH;
    stcTmr6Init.sw_count.u32CountDir = TMR6_CNT_UP;
    stcTmr6Init.u32PeriodValue = 0xFFFFU;
    (void)TMR6_Init(CM_TMR6_2, &stcTmr6Init);

    /************************* Configure TMR6_2_B GCM ***************************/
    TMR6_SetCompareValue(CM_TMR6_2, TMR6_CMP_REG_D, 0x0U); /* Set General Compare RegisterD Value */
    TMR6_SetCompareValue(CM_TMR6_2, TMR6_CMP_REG_F, 0x0U); /* Set General Compare RegisterF Value */
    /* CAP pin function set */
    TMR6_SetFunc(CM_TMR6_2, TMR6_CH_B, TMR6_PIN_CAPT_INPUT);
    /* Config hardware capture */
    TMR6_HWCaptureCondCmd(CM_TMR6_2, TMR6_CH_B, TMR6_CAPT_COND_PWMB_RISING, ENABLE);

    /* Start timer6_2 */
    TMR6_Start(CM_TMR6_2);

}
//TimerA Config
static void App_TimerACfg(void)
{
    stc_tmra_init_t stcTmraInit;

    /* Enable TMRA_1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A_1, ENABLE);

    /************************* Configure TMRA_1 counter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Config hardware count */
    stcTmraInit.u8CountSrc = TMRA_CNT_SRC_HW;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0x0U;
    (void)TMRA_Init(CM_TMRA_1, &stcTmraInit);

    /************************* Configure TMRA_1_1 CMP ***************************/
    /* CAP pin function set */
    TMRA_SetFunc(CM_TMRA_1, TMRA_CH1, TMRA_FUNC_CAPT);
    /* Config hardware capture */
    TMRA_HWCaptureCondCmd(CM_TMRA_1, TMRA_CH1, TMRA_CAPT_COND_PWM_RISING, ENABLE);

    /* Config hardware start */
    TMRA_HWStartCondCmd(CM_TMRA_1, TMRA_START_COND_TRIG_FALLING, ENABLE);

    /* Start timerA */
    TMRA_Start(CM_TMRA_1);

    /* Enable TMRA_4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A_4, ENABLE);

    /************************* Configure TMRA_4 counter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Config software count */
    stcTmraInit.sw_count.u8ClockDiv = TMRA_CLK_DIV1;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Mode = TMRA_MD_SAWTOOTH;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Dir = TMRA_DIR_UP;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0x0U;
    (void)TMRA_Init(CM_TMRA_4, &stcTmraInit);

    /************************* Configure TMRA_4_1 CMP ***************************/
    /* CAP pin function set */
    TMRA_SetFunc(CM_TMRA_4, TMRA_CH1, TMRA_FUNC_CAPT);
    /* Config hardware capture */
    TMRA_HWCaptureCondCmd(CM_TMRA_4, TMRA_CH1, TMRA_CAPT_COND_PWM_RISING, ENABLE);

    /* Config hardware start */
    TMRA_HWStartCondCmd(CM_TMRA_4, TMRA_START_COND_TRIG_FALLING, ENABLE);

    /* Start timerA */
    TMRA_Start(CM_TMRA_4);

    /* Enable TMRA_5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A_5, ENABLE);

    /************************* Configure TMRA_5 counter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Config hardware count */
    stcTmraInit.u8CountSrc = TMRA_CNT_SRC_HW;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0x0U;
    (void)TMRA_Init(CM_TMRA_5, &stcTmraInit);

    /************************* Configure TMRA_5_1 CMP ***************************/
    /* CAP pin function set */
    TMRA_SetFunc(CM_TMRA_5, TMRA_CH1, TMRA_FUNC_CAPT);
    /* Config hardware capture */
    TMRA_HWCaptureCondCmd(CM_TMRA_5, TMRA_CH1, TMRA_CAPT_COND_PWM_RISING, ENABLE);

    /* Config hardware start */
    TMRA_HWStartCondCmd(CM_TMRA_5, TMRA_START_COND_TRIG_FALLING, ENABLE);

    /* Start timerA */
    TMRA_Start(CM_TMRA_5);

}

楼主:
//Port Config
static void App_PortCfg(void)
{
    /* GPIO initialize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 PC1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3, &stcGpioInit);

    /* PC15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5, &stcGpioInit);

    /* PH0 set to XTAL-EXT/XTAL-O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ANALOG;
    (void)GPIO_Init(GPIO_PORT_H, GPIO_PIN_00, &stcGpioInit);

    /* PH1 set to XTAL-IN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ANALOG;
    (void)GPIO_Init(GPIO_PORT_H, GPIO_PIN_01, &stcGpioInit);

    /* PC0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0, &stcGpioInit);

    /* PC1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1, &stcGpioInit);

    /* PC2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2, &stcGpioInit);

    /* PC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3, &stcGpioInit);

    /* PA0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0, &stcGpioInit);

    /* PA1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1, &stcGpioInit);

    /* PA2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2, &stcGpioInit);

    /* PA3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3, &stcGpioInit);

    /* PA4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4, &stcGpioInit);

    /* PA5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5, &stcGpioInit);

    /* PA6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6, &stcGpioInit);

    /* PA7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7, &stcGpioInit);

    /* PC4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4, &stcGpioInit);

    /* PC5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5, &stcGpioInit);

    /* PD8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8, &stcGpioInit);

    /* PD9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9, &stcGpioInit);

    /* PC6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6, &stcGpioInit);

    /* PC7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7, &stcGpioInit);

    /* PC8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8, &stcGpioInit);

    /* PC9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09, &stcGpioInit);

    /* PA8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PIN_HIGH_DRV;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8, &stcGpioInit);

    /* PA9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09, &stcGpioInit);

    /* PC10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0, &stcGpioInit);

    /* PC11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1, &stcGpioInit);

    /* PC12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2, &stcGpioInit);

    /* PD0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0, &stcGpioInit);

    /* PD1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1, &stcGpioInit);

    /* PD2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2, &stcGpioInit);

    /* PD3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3, &stcGpioInit);

    /* PD4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4, &stcGpioInit);

    /* PD5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5, &stcGpioInit);

    /* PD6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6, &stcGpioInit);

    /* PD7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         = PIN_PU_OFF;
                stcGpioInit.u16PinDrv= PIN_HIGH_DRV;  // 设置为高驱动模式50MHZ~100MHz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07, &stcGpioInit);

    /* PC14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C, GPIO_PIN_14, &stcGpioInit);

    /* PE7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7, &stcGpioInit);

    /* PE8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8, &stcGpioInit);

    /* PE9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9, &stcGpioInit);

    /* PE11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11, &stcGpioInit);

    /* PE10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10, &stcGpioInit);

    /* PE12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12, &stcGpioInit);

    /* PE1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13, &stcGpioInit);

    /* PE6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6, &stcGpioInit);

    /* PE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3, &stcGpioInit);

    /* PE2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02, &stcGpioInit);

    /* PD14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14, &stcGpioInit);

    /* PD15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15, &stcGpioInit);

    /* PB11/MD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11, &stcGpioInit);

    /* PB15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15, &stcGpioInit);

    /* PB14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14, &stcGpioInit);

    /* PB1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13, &stcGpioInit);

    /* PB10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10, &stcGpioInit);

    /* PE14 set to EIRQ14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ExtInt = PIN_EXTINT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E, GPIO_PIN_14, &stcGpioInit);

    /* PA15 set to EIRQ15 */
    GPIO_SetDebugPort(GPIO_PIN_TDI, DISABLE);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ExtInt = PIN_EXTINT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15, &stcGpioInit);

    /* PB1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1, &stcGpioInit);

    /* PB2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2, &stcGpioInit);

    /* PB0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0, &stcGpioInit);

    /* PD12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12, &stcGpioInit);

    /* PD13 set to GPIO-Out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void)GPIO_Init(GPIO_PORT_D, GPIO_PIN_13, &stcGpioInit);

    /* PB3 set to GPIO-Input */
    GPIO_SetDebugPort(GPIO_PIN_TDO, DISABLE);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3, &stcGpioInit);

    /* PB4 set to GPIO-Input */
    GPIO_SetDebugPort(GPIO_PIN_TRST, DISABLE);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4, &stcGpioInit);

    /* PB5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5, &stcGpioInit);

    /* PB6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6, &stcGpioInit);

    /* PB8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8, &stcGpioInit);

    /* PB9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9, &stcGpioInit);

    /* PB7 set to GPIO-Input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Attr = PIN_ATTR_DIGITAL;
                    stcGpioInit.u16PullUp=PIN_PU_ON;

                (void)GPIO_Init(GPIO_PORT_B, GPIO_PIN_07, &stcGpioInit);

    GPIO_SetFunc(GPIO_PORT_E,GPIO_PIN_04,GPIO_FUNC_40);//SPI3-MOSI

    GPIO_SetFunc(GPIO_PORT_E,GPIO_PIN_05,GPIO_FUNC_41);//SPI3-MISO

    GPIO_SetFunc(GPIO_PORT_H,GPIO_PIN_02,GPIO_FUNC_15);//EVENTOUT

    GPIO_SetFunc(GPIO_PORT_E,GPIO_PIN_15,GPIO_FUNC_5);//TIMA-5-TRIG

    GPIO_SetFunc(GPIO_PORT_B,GPIO_PIN_12,GPIO_FUNC_3);//TIM6-TRIGB

    GPIO_SetFunc(GPIO_PORT_D,GPIO_PIN_10,GPIO_FUNC_48);//I2C3-SDA

    GPIO_SetFunc(GPIO_PORT_D,GPIO_PIN_11,GPIO_FUNC_49);//I2C3-SCL

    GPIO_SetFunc(GPIO_PORT_A,GPIO_PIN_10,GPIO_FUNC_49);//I2C1-SCL

    GPIO_SetFunc(GPIO_PORT_A,GPIO_PIN_11,GPIO_FUNC_48);//I2C1-SDA

    GPIO_SetFunc(GPIO_PORT_A,GPIO_PIN_12,GPIO_FUNC_4);//TIMA-1-TRIG

    GPIO_SetFunc(GPIO_PORT_E,GPIO_PIN_00,GPIO_FUNC_42);//SPI3-SS0

    GPIO_SetFunc(GPIO_PORT_E,GPIO_PIN_01,GPIO_FUNC_43);//SPI3-SCK

}

楼主:
GPIO A, 数据输入真实地址是多少? (0x40053800UL) ??还是多少? GPIO A->PIDRA 真实值是0x40053800UL?

GPIO C->PIDRA 又是多少? 不像STM32等, 都标明了具体的, 代码里都是穿透。

网友B(2025-11-09):
HC32F460 的 DMA 支持硬件触发,触发源可选择 外部引脚中断(外部时钟) 或 定时器比较 / 溢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