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三相电表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

楼主(2025-08-19):
三相电表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抄回数据全乱了!
最近调试三相电表,发现电流方向识别异常。测出来的有功功率为负,电量值也在反着走。
排查发现是接线时把某一相电流互感器的 S1/S2 极性接反了。
改正后功率方向恢复正常,电量也不再反计。
经验教训:
  • 三相电表必须严格按图接线,极性不能随便试
  • 通常建议上电前用万用表简单确认下电流互感器开路/短路状态
  • 有些型号在UI上会提示“反向功率”,注意查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会导致电表计量反向,计量不准确甚至反转。解决:断电后重新接线,确保一次、二次侧电流方向一致,再通电校验。

网友B:
三相电表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会导致电流相位反向,计量出现偏差。若一相接反,电表计量值偏小;两相接反,可能倒走;三相接反,计量混乱。需断电后重新核对极性,确保一次、二次绕组电流方向符合 “减极性”,即同极性端电流同向。

网友C(2025-10-30):
三相电表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会导致电流相位反向,使电表计量出现偏差(多计或少计),甚至反向计量。若一相接反,总计量误差显著;三相均反,可能计量值异常。需断电后重新核对极性(P1 进、P2 出),确保电流方向与互感器标识一致,以保证计量准确。

网友D:
三相电表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会导致计量错误,还可能引发保护装置误动作。
核心影响与判断
电表计量偏慢甚至反转,电流矢量叠加异常导致电能计算出错。
可通过钳形表测二次电流相位,或对比电表走字与实际负载是否匹配判断。
接反后需断电,按 “同名端对应” 原则重新接线(一次侧 “・” 端与二次侧 “・” 端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