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表内部RTC长期运行后漂移,导致抄表时间不准

楼主(2025-08-19):
项目现场发现某型号电表抄表时间总是慢两三分钟,怀疑RTC有问题。
实际测试发现,运行6个月后时间漂移了约4分钟。
原因分析:
  • 使用的是内部RC震荡器作为时钟源,长期会因温度/电压变化而漂移
  • 无外部时钟校正机制,靠人工定期同步

建议:
  • 对时间精度有要求的电表应配置晶振或外部RTC芯片
  • 系统端增加定期校时机制(如与集中器/NTP对时)

网友A(2025-09-29):
能联网校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电表内部RTC长期运行后漂移建议校正一下

网友C:
建议进行校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