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多个无线节点通信冲突问题解决

楼主(2025-08-19):
之前设计的多个发射端会在同一频道同时发包,接收端经常接收到异常帧或丢包。
解决办法:
  • 各节点设置不同的发送时间间隔(错峰发包)
  • 或者采用轮询方式,由接收端轮流发“请求”,各发射端响应
  • 设置最小的数据包长度 + 固定帧结构,避免判定失败
  • 加入简单的“设备ID”字段用于识别

设计时宁愿通信慢一点,也要稳定;
不考虑 ACK 时,发包次数最好设置为2-3次冗余(主动重发)

网友A:
当网络中节点数量过多或数据发送频率过高时,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避免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协调发送时机,导致多节点同时抢占信道并发生数据碰撞

网友B:
部分节点因距离过远无法感知彼此的信号传输状态,误以为信道空闲而同时发起发送,进一步加剧冲突

网友C:
随机退避时间范围有限,密集场景下仍可能出现重复尝试发送失败的情况

网友D:
反射路径导致的相位差引起信号抵消,造成近距离内接收不稳定

网友E:
在Mesh网络中,中间节点因转发任务过重丢弃数据包,尤其在CPU/缓存资源受限时更为明显

网友F:
PCB内置天线增益低于外置天线,且方向性设计不合理会形成覆盖盲区

网友G:
模块的实际接收灵敏度可能低于标称值,邻道抑制能力不足时易受邻近信道干扰

网友H:
加强外壳接地与滤波电路,抑制电磁干扰耦合

网友I:
在靠近接收端的节点暂存历史数据,支持快速恢复丢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