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4V/400W高效半桥LLC谐振电源方案解析:基于CXAC85258芯片设计指南

楼主(2025-08-07):
一、方案核心特性
本方案采用CXAC85258高压谐振控制芯片,实现24V/400W工业级电源设计,兼具高性能与高可靠性:
1.1)宽输入电压:AC 180V~265V(±20%波动),适应电网不稳定场景。
1.2)精密输出:DC 24V±0.2V,负载调整率≤1%,电压调整率≤0.05%。
1.3)超高效率:92%(AC 265V满载时),静态功耗<1.5W。
1.4)多重保护:过温/过流/短路保护,支持“打嗝模式”自动恢复。
1.5)紧凑设计:PCB尺寸仅217mm×45mm×23mm,节省空间。

二、关键技术参数详解2.1.)电气性能(AC 220V输入)
2.2)效率曲线分析
2.2.1)AC 265V输入时效率最高:92%(满载400W)。
2.2.2)轻载性能优异:50W负载下效率>89%,优于传统拓扑。

三、LLC谐振变换器工作原理3.1) 核心优势
3.1.1)软开关技术:利用MOS管结电容、变压器漏感实现零电压开通(ZVS),降低开关损耗。
3.1.2)宽范围稳压:开关频率波动小,适应输入电压±20%波动。
3.2.)工作流程
3.2.1)方波发生器:50%占空比驱动MOS管(Q1/Q2),死区时间400ns。
3.2.2)谐振网络:由谐振电容(Cr)、漏感(Lr)、励磁电感(Lm)构成,将方波转为正弦电流。
3.2.3)整流网络:全波整流+容性滤波,输出稳定直流。
3.3)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主要优点为
能在较宽的电源和负载波动范围内调节输出,而开关频率波动范围较小;
3.3.1) 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实现功率 MOS 管的零电压开通(ZVS);
3.3.2) 所有电路固有的寄生参数均可以用于实现软开关,包括功率 MOS 管的结电容、变压
器 漏感与励磁电感。
控制部分采用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专用芯片 CXAC85258,具有软启动、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打嗝模式等功能。
LLC 谐振变换器主电路原理图与典型波形如图 4-1 所示。图中,Lm 指励磁电感,用作并联
电感,Lr 指串联谐振感,Cr 指谐振电容。谐振频率决定于 Lr 与 Cr 之间的谐振。由于励磁电感
相对较小,形成相当量的励磁电流(Im),在初级绕组续流,并不参与电能的传输。初级电流
(Ir)为励磁电流与次级电流反射到初级的电流之和。
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主要包括 50%方波发生器、谐振网络和整流网络。

3.3.3) 方波发生器负责产生方波电压 Vd,通 过 50%占空比交替驱动开关管 Q1 和 Q2 来实现。
在连续切换中会引入一个较小的死区时间,本方案为典型值为 400ns。
3.3.4) 谐振网络包括一只电容 Cr、变压器漏感 Lr 和励磁电感 Lm。方波电压施加到谐振网络
上,也只有正弦电流容许流过该谐振网络。电流(Ir)滞后于施加到谐振网络上的电压(即
方波电压(Vd)的基波分量被施加到半桥的图腾柱上),容 许 MOS 管零电压开通。如图 4-
1 典型波形所示,当 MOS 管电压两端电压为零时 MOS 管开通,此时电流流经反并联
二极管。

3.3.5) 整流器网络产生直流电压,采用整流器二极管和电容对交流电进行整流器。整流器网
络可以设计成带有容性输出滤波器的全波整流器桥或中心抽头配置。

图 4-1. 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原理图与典型波形

四、CXAC85258芯片智能控制4.1. 关键功能
4.1.1)软启动:开关频率从极限值逐步降低,抑制浪涌电流。CXAC85258 芯片提供了软启动功能。软启动的目的是避免启动电流过大。启动时,变换器的开关频率从一个启动极限频率逐步降低,直到被控制回路接管(反馈信号起作用)。

4.1.2)欠压保护:母线电压<150V时待机,>200V自动恢复。CXAC85258 芯片的 5 脚 BO 检测输入母线电压,当输入大电容的直流电压低于 150V 时,CXAC85258 进入待机模式;当输入大电容的直流电压大于 200V 时,CXAC85258 自动恢复工作,开启 PWM 输出。
4.1.3)过流保护:输出>17A时,触发频率提升限流,持续过流进入打嗝模式。本方案最大输出电流为 17A。当输出电流>17A 时,前级 CXAC85258-Fault 脚检测电压信号超过 1.05V,Itimer1 电流开始往故障计时器电容充电,同时软启动电容开始放电,以增加开关频率,从而限制了能量的传输,实现过流保护的功能。如果持续过流,电源将进入间歇性打嗝模式。
4.1.4)短路保护:输出短路时,1.5V检测信号触发脉冲关断,1V阈值自动重启。当输出正负极短路时,CXAC85258-Isen 脚检测电压信号超过 1.5V,Itimer2 电流开始往故障计时器电容快速充电,当定时器 Ctimer 引脚电压大于 4V 时,关闭脉冲输出。Ctimer 引脚上的电容通过外部电阻放电,电容电压放电到 1V,重新开启软启动。如果持续短路,电源将进入间歇性打嗝模式。

五、关键元器件选型指南5.1) 电容选型
5.1.1)输入电容(C1/C2):100μF/400V电解电容,要求低ESR、高频特性
5.1.2)输出电容(C20/C21):1000μF/35V电解电容,降低纹波。
5.1.3)谐振电容(C16):82nF/630V薄膜电容,耐高压低损耗。
C1、C2 为输入电容,C20、C21 为输出电容,这 4 个电容特性对整机的转换效率有明显影响,所以要选择高频低内阻的电容,以提高效率。

5.2)MOS管(Q1/Q2)
5.2.1)型号:20N60(20A/600V)。
5.2.2)优化点:选择低内阻、小结电容型号,门极电阻可调抑制尖峰。
Q1、Q2 这 2 个 MOS 管特性对整机的转换效率有明显影响,所以要选择导通内阻小,以及结电容(Ciss、
Coss、Crss)小的 MOS 管。
在调试时,注意 MOS 管的开关毛刺尖峰,如果尖峰过大,可以将 MOS 管门级电阻改大。
5.3. 变压器(T1)定制工艺
5.3.2)磁芯:EQ4020(PC40材质),立式6+6骨架。
5.3.3)绕制规范
5.3.3.1)初级(Np):80股φ0.1mm线,11匝密绕。
5.3.3.2)次级(Ns1/Ns2):100股φ0.2mm线,双2匝绕组。
5.3.3.3)绝缘耐压:初级-次级耐压2500V AC,漏电流<2mA。
5.3.4)绕线图

5.3.5)绕线数据

5.4. 谐振电感(L3)
5.4.1)电感量:>35μH(PQ2014磁芯,磨气隙调节)。
5.4.2)绕制:80股φ0.1mm线,15匝满层绕制。
5.4.3)
绕线图

5.4.4)绕线数据

5.5)方案板元器件列表BOM

六、PCB设计与测试验证6.1. 布局要点
6.1.1)功率地与信号地分离,减少干扰。
6.1.2)谐振回路路径最短化,降低寄生参数影响。
6.2. 实测波形
6.2.1)软启动:频率平滑下降,无电流冲击。
6.2.2)满载波形:初级电流正弦度高,MOS管实现ZVS。
6.2.3)瞬态响应:0A↔17A负载切换,输出电压波动<0.5%。
6.3.PCB 板图
6.3.1) 器件位号图
6.3.2) Top层走线图

6.3.3)Bottom层走线图

七、方案原理图

八.典型波形8.1)软启动波形: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 24V17A。

8.2)满载条件下输出电压波形与初级电流波形 :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 24V17A。

8.3)负载瞬态响应:
8.3.1)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负载 0A to 17A。

8.3.2)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负载 17A to 0A。

8.4)过流保护 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 24V20A。
8.5)短路保护 测试条件:输入 AC 220V/50Hz,输出短路。

九、典型应用场景
适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通信基站、医疗仪器等需24V稳定供电的领域,尤其适合对效率、体积有严苛要求的场景。
方案价值总结:
以CXAC85258为核心的LLC谐振方案,通过软开关技术、精密保护机制及紧凑布局,实现92%超高效率与±0.2V电压精度,为工业电源设计提供可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