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四方杰芯】FSW3820——四通道差分2:1 USB 3.1超级速度10Gbps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

楼主(2025-08-07):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描述
FSW3820 是一款高速双向被动开关,适用于 USB Type-C™ 应用,支持 USB 3.1 Gen 1 和 Gen 2 数据速率。根据控制引脚 SEL 的选择,该设备在端口 A 或端口 B 与端口 COM 之间提供差分通道的切换。FSW3820 是一种通用模拟差分被动开关,适用于任何需要共模电压范围为 0 至 2V 且差分信号幅度高达 1800 mVpp 的高速接口应用。它采用自适应跟踪技术,确保在整个共模电压范围内通道保持不变。该设备出色的动态特性允许高速切换,同时对信号眼图的衰减最小,并且附加抖动非常小。工作时功耗小于 2mW,并具有可通过 EN 引脚启用的关断模式,关断时功耗小于 20uV。
许多接口需要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进行交流耦合。0402尺寸的电容器是提供交流耦合的最佳选择,0603尺寸的电容器也可以使用。应避免使用0805尺寸的电容器和C-pack。放置交流耦合电容器时,对称放置最佳。0.1皮法的电容值最佳,并且该值应与正信号对匹配。放置位置应在系统板上的TX对沿线,通常这些线路在电路板的顶层。有几种放置交流耦合电容器的选择。由于开关需要偏置电压,电容器只能放置在开关的一侧。如果它们放置在开关的两侧,则应提供偏置电压。下面显示了几种放置选项。在图1中,耦合电容器放置在开关和终端点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开关由系统/主机控制器偏置。
————————————————

特点

  • 4-差分通道2:1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USB 3.1超高速10Gbps开关
  • 高带宽:10.87GHz @-3dB带宽
  • 支持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信号
  • 隔离度:-40dB @ 2.0 Gbps
  • 串扰:-31dB @ 2.0 Gbps
  • ESD耐受性:2kV HBM
  • 低比特间偏斜,双向

应用

  • USB Type-C生态系统
  •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 服务器/存储区域网络
  • PCI Express背板
  • 共享I/O端口
  • FPD Link II和FPD Link III交换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