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杰芯FSW6820-三通道差分4:1超高速USB 2.0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

楼主(2025-08-07):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描述
FSW6820 是一款高速双向被动开关,适用于多路复用器或解复用器配置。它适用于USB Type-C应用,支持在四个差分信号之间切换,例如“USB超级速度+USB高速”。根据控制引脚SEL1和SEL2,该设备可在差分通道之间进行切换,从端口A或端口B或端口C到端口COM。FSW6820是一款通用模拟差分被动开关,可用于任何需要共模电压范围为0至2V且差分信号差分幅度高达1800毫伏峰峰值的高速接口应用。它采用自适应跟踪技术,确保在整个共模电压范围内通道保持不变。该设备出色的动态特性允许高速切换,信号眼图的衰减最小,并且几乎没有增加抖动。运行时功耗小于2mW,并具有可通过EN引脚启用的关机模式,关机时功耗小于20uW。
许多接口需要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进行交流耦合。0402电容是提供交流耦合的首选选项,0603尺寸的电容也可以使用。应避免使用0805尺寸的电容和C-pack。放置交流耦合电容时,对称放置最佳。0.1微法拉的电容值最佳,并且该值应与正信号对匹配。电容的放置应在系统板上的TX对沿线进行,这些线路通常位于电路板的顶层。有几种交流耦合电容的放置选项。由于开关需要偏置电压,电容只能放置在开关的一侧。如果它们放置在开关的两侧,则应提供偏置电压。下面显示了一些放置选项。在图1中,耦合电容放置在开关和终端点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开关由系统/主机控制器偏置。

特性

三重差分通道4:1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USB 3.1超高速开关
USB 3.1高带宽:5GHz @ -3dB 带宽
USB 2.0带宽:1GHz
支持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信号
隔离度:-42.88dB @ 5GHz
串扰:-25.67dB @ 5GHz
ESD耐受性:2kV HBM
低比特间偏斜,双向
封装:

应用

  • USB Type-C生态系统
  •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 服务器/存储区域网络
  • PCI Express背板
  • 共享I/O端口
  • FPD Link II和FPD Link II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