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无源蜂鸣器产生的音频 ----怎么调整上升下降时间?

楼主(2025-08-07):
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如图1),要产生的音效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如图2)。这个我该怎么改最简单呢?

楼主:
有模电的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A:
搜一下蜂鸣器和弦音电路,很多应用。

网友B:
医用报警声音吧,我就直接用wav输出的,放弃蜂鸣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