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3YC烧录NUC980DK61YC的程序网络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5-08-07):
同样的内核用在NUC98061YC上可以使用,但是烧录到NUC980DK63YC上,则上不了网,且用nuwriter在烧录NUC980DK63的过程中,选用NUC980DK63Y烧录不进去,需要使用NUC980DK61Y,大家有知道如何更改的吗?如何让在61YC上跑的内核一直到63上面去?

网友A:
NUC980DK63YC需要使用NUC980DK63YC的ini, 烧录不进去可以下载最新的NuWriter测试下。

网友B(2025-09-09):
NUC980DK63YC 烧录 DK61YC 程序网络不通,可能因两者硬件差异:如网口引脚定义、PHY 芯片型号不同。程序中网络初始化配置(如引脚复用、PHY 驱动)与 DK63YC 不匹配,导致网口无法正常工作。需针对 DK63YC 修改网络相关硬件配置和驱动程序。

网友C(2025-10-17):
NUC980DK63YC 烧录 DK61YC 程序网络不通,可能因两者硬件(如 PHY 芯片、网络相关引脚)存在差异,导致网络驱动不匹配。需确认程序中网络配置(如 PHY 地址、引脚映射)是否适配 DK63YC,重新编译对应型号的 BSP 和驱动程序,确保硬件与软件配置一致。

网友D:
NUC980DK63YC 烧录 DK61YC 程序后网络不通,因两者硬件存在差异(如网口引脚、PHY 配置不同)。程序中网络相关引脚定义、PHY 驱动适配 DK61YC,导致 DK63YC 网口硬件不匹配。需修改程序中网络引脚映射及 PHY 初始化代码,适配 DK63YC 硬件设计,重新烧录测试。

网友E:
NUC980DK63YC 烧录 DK61YC 程序网络不通,可能因两者网络硬件差异(如 PHY 芯片型号、引脚定义不同)。需检查程序中 PHY 驱动配置是否匹配 DK63YC 的硬件,重新编译适配 DK63YC 的网络驱动及设备树,确保 MAC 控制器与外设引脚映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