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不改变Power on setting设置,将emmc启动切换到USBD启动烧写

楼主(2025-08-19):
如果是SD0启动:

Linux下命令行输入:

echo 0 > /sys/block/mmcblk0/force_ro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 count=2

echo 1 > /sys/block/mmcblk0/force_ro

reboot

然后用nuwriter烧录

网友A:
不同芯片平台方法有差异。以 TI 的 AM335x 为例,可利用其默认启动顺序中 eMMC 为空时会自动尝试 USB 启动的特性,通过 Uniflash 工具和 USBRNDIS 驱动,在不改变 Power on setting 下,经 Romcode、SPL 和 u-boot 阶段实现 USBD 启动烧写。

网友B(2025-09-23):
可通过触发芯片的强制启动模式实现:在设备上电瞬间,按住特定硬件触发键(如用户自定义按键),使芯片检测到触发信号后,临时从 USBD 启动。此操作不修改 Power on setting,仅单次生效,完成烧写后重启即恢复原启动方式。

网友C:
在 MA35D1 上不改变 Power on setting 设置,要将 emmc 启动切换到 USBD 启动烧写,可以通过特定按键组合进入烧录模式。具体操作是,在上电前按住指定的预设按键(可能是 MODE 键或其他特定按键,具体需参考硬件手册),然后按下复位按键,松开复位按键后再松开预设按键。此时开发板会进入 USBD 启动烧写模式,无需改变 Power on setting 的硬件设置。接着使用 Flash_tool 等烧录工具,选择对应的烧录文件,即可进行 USBD 启动烧写。

网友D:
可通过触发硬件启动选择引脚实现:在系统上电瞬间,通过外部电路(如按键、拨码开关)强制拉低 / 拉高特定启动选择引脚,临时改变启动顺序,优先从 USBD 启动。启动后完成烧写,断电后引脚恢复默认,不影响原 Power on setting 配置。

网友E(2025-10-30):
在不改变 Power on setting 的情况下,可通过触发特定引脚信号切换启动方式:硬件上,在设备上电瞬间拉低指定启动控制引脚(如 BOOT 引脚)至特定电平;软件上,利用芯片复位时的临时配置模式,通过 USBD 发送启动切换指令,触发从 eMMC 启动切换为 USBD 启动以进行烧写,具体引脚和指令需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F:
要在不改变 Power on setting 设置的情况下,将 eMMC 启动切换到 USBD 启动烧写,可通过硬件触发键实现:
断开设备电源,找到开发板上的强制启动按键(如 BOOT_SEL 或用户自定义按键)。
按住该按键不放,再给设备上电。
保持按键按下,直至设备通过 USB 被电脑识别,此时即可使用烧写工具进行 USBD 启动烧写。
烧写完成后,重启设备,即可恢复原启动设置。

网友G:
可通过触发硬件复位时的特定引脚状态切换:在复位瞬间拉低特定启动选择引脚(如 BOOT 引脚),使芯片从 USBD 启动;或通过现有固件预留的升级接口,发送指令触发重启并临时切换启动路径,完成烧写后重启恢复原启动方式,无需修改 Power on setting。

网友H:
可通过触发芯片 Bootloader 模式实现:上电时按住特定引脚(如 BOOT 键)强制进入启动选择模式,通过串口或专用工具发送指令,切换至 USBD 启动;或在当前系统运行时,调用芯片内部启动控制 API,临时切换启动介质为 USBD,完成烧写后重启自动恢复原 Power on setting。

网友I:
可通过触发硬件启动引脚强制切换:在系统上电瞬间,拉低特定启动控制引脚(如 BOOT 引脚)至指定电平,使 MCU 优先从 USBD 启动。该操作不修改 Power on setting 配置,仅单次生效,完成烧写后重启可恢复原 emmc 启动,具体引脚定义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J:
可通过触发 MCU 的 Bootloader 强制启动模式实现。在复位瞬间,拉低特定引脚(如 BOOT 引脚)并保持,MCU 会忽略 Power on setting,优先从 USBD 启动进入烧写模式。操作时需按数据手册定义的引脚时序,复位后释放引脚即可完成切换,无需修改默认启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