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DS文件只提供IO 驱动电流特性,如何计算IO输出压摆率?

楼主(2025-08-19):
DS文件只提供IO 驱动电流特性,如何计算IO输出压摆率?

网友A:
压摆率与驱动电流成正比,与负载电容成反比。

网友B:
通过信号频率与幅值反推

网友C:
实际测量验证。

网友D:
参考应用笔记

网友E:
可通过实验计算:在 IO 输出端接特定负载(如 10kΩ 电阻 + 100pF 电容),用示波器测高低电平切换时的电压变化率。取输出电压从 10% 到 90%(或 20% 到 80%)的时间 Δt,压摆率 =(终值 - 初值)/Δt,单位 V/μs。需多次测量取平均,减少误差。

网友F(2025-09-23):
可通过实验测量:给 IO 口接已知容性负载,输出阶跃信号,用示波器测电压从 10% 到 90%(或 20% 到 80%)的上升 / 下降时间,压摆率 = 电压变化量 / 时间。需多次测量取平均,结合 DS 中驱动电流特性验证,忽略寄生参数影响。

网友G:
MA35D1 的 IO 输出压摆率可通过间接计算:1. 测量 IO 在输出高低电平跳变时的电压变化幅度(如 3.3V);2. 用示波器捕捉跳变时间(从 10% 到 90% 电平的时间);3. 压摆率 = 电压幅度 / 跳变时间。需注意测试时接典型负载(如 10kΩ+10pF),结果受负载和供电电压影响。

网友H:
若 DS 仅提供 IO 驱动电流特性,可通过实验估算压摆率:给 IO 口接已知负载电容,输出高低电平切换时,用示波器测电压从 10% 到 90%(或 20% 到 80%)的过渡时间,压摆率 = 电压变化量 / 过渡时间。需确保测试条件匹配实际应用的负载和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