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SPI主机接收数据时没有时钟输出

楼主(2025-08-07):
SPI主机接收数据时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一般SPI都是有主机提供时钟信号的。

网友B:
M0 内核 MCU 的 SPI 主机接收数据时无时钟输出,可能是 SPI 未正确初始化:时钟分频配置错误、主机模式未使能,或引脚复用功能未设为 SPI 模式。也可能是数据长度 / 格式不匹配:如帧格式、位序设置与从机不符。还可能是接收逻辑问题:未正确启动接收操作,或 FIFO 深度配置不当。此外,硬件故障(如 SPI 模块损坏、引脚虚焊)或中断 / DMA 配置错误也会导致时钟无输出。需逐项排查初始化配置、引脚映射及通信时序

网友C:
时钟源配置不对?

网友D:
系统时钟不稳定?

网友E:
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F:
检查SCK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复用,必要时在初始化代码中重新映射引脚。

网友G:
先拿bsp的spi sample code在板子上跑,看可不可以正常输出
如果是自已有修改的代码,再比对bsp看流程是否有设定正确。

网友H(2025-09-15):
M0 系列 MCU 的 SPI 主机接收数据无时钟输出,可能是配置问题:未正确设置主机模式、时钟极性 / 相位参数错误;或未使能 SPI 模块、未启动传输。也可能是引脚复用配置错误,CLK 引脚未分配给 SPI 功能。需检查 SPI 控制寄存器、引脚映射及传输启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