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51】设置了WDT,死循环后为什么没有重启?

楼主(2025-08-08):
在程序里写CONFIG,使能了WDT功能,但是程序进入死循环后,看门狗并没有重启芯片。

网友A:
使能后要设置喂狗程序。另外代码里要做配置。

网友B:
8051 设置 WDT 后死循环未重启,可能因 WDT 未正确使能:需确认 WDTRST 寄存器是否按时序写入 0x1E 和 0x11。或喂狗不及时:死循环中未定期清零 WDT 计数器,超过溢出时间才会复位。也可能复位电路问题:外部复位引脚电平异常,或 WDT 复位输出被屏蔽。此外,部分型号需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使能 WDT 复位功能,未设置则仅触发中断不复位。

网友C:
看门狗未正确使能。

网友D:
可能是看门狗溢出时间过长。

网友E:
死循环中可能隐含喂狗操作,导致WDT被清除。

网友F:
硬件看门狗未启用或失效?

网友G:
即使WDT触发复位,可能因复位引脚状态或复位电路设计问题,导致复位无效。

网友:
这个型号要在烧录工具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