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Cortex®-M7 MCU上的紧耦合存储器应用笔记

楼主(2025-08-08):
本文档介绍了如何使用带有 MPLAB® XC32 编译器和 MPLAB Harmony v3 软件开发框架的 MPLAB X IDE 配置和使用PIC32C 和 SAM MCU 中的紧耦合存储器(Tightly Coupled Memory,TCM)功能。

网友A:
这种存储器是Flash还是EEPROM?

网友B:
这玩意是干啥用的

网友C(2025-09-10):
M7 MCU上的紧耦合存储器应用笔记,用10-0字说明
紧耦合存储器(TCM)是 M7 MCU 中一种专用存储结构,分为 ITCM 和 DTCM。TCM 可提供确定性访问和高带宽,适合实时控制系统。使用时,可将关键函数、中断服务程序等放在 ITCM 中,关键变量、经常更新的变量等放在 DTCM 中。配置时需通过编译器和开发框架进行设置,如 Microchip 的相关产品可通过 MPLAB X IDE 等进行配置。

网友D:
文档中提到的MPLAB Harmony v3框架和MPLAB® XC32编译器是实现TCM配置的关键工具,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E:
对于新手来说,这篇应用笔记可能是个不错的起点

网友F:
有没有具体的代码示例或者配置步骤?

网友G(2025-10-30):
M7 MCU 上的紧耦合存储器(TCM)是提升性能的关键组件。它分为ITCM(指令)和DTCM(数据),通过专用总线与内核直连,提供低延迟、确定性访问。
核心应用要点
ITCM:存放关键函数、中断服务程序,确保快速取指。
DTCM:存储关键变量、堆栈,加速数据访问。
配置方法:通过链接脚本或编译器指令,将代码 / 数据分配到对应 TCM 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