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SAM E70/S70/V70/V71到PIC32CZ CA70/MC70 单片机(MCU)的移植指南

楼主(2025-08-19):
PIC32CZ CA70/MC70 系列单片机与 SAM E70/S70/V70/V71 系列单片机完全引脚兼容。但是,PIC32CZ CA70/MC70系列器件提供了增强的存储器功能。为 SAM E70/S70/V70/V71 系列开发的代码与 PIC32CZ CA70/MC70 系列二进制兼容。

网友A:
这是什么系列,两个内核不同吧

网友B:
1. 内核差异,从 ARM Cortex-M7 到 MIPS M5150,需适配指令集与中断系统;2. 外设映射,重写 GPIO、UART 等驱动,利用 MPLAB Harmony 迁移工具;3. 工具链切换,从 Atmel Studio 转向 MPLAB X,确保编译器兼容,参考官方移植手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