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527数据手册

楼主(2025-08-19):
PIC16F527数据手册

网友A:
这些上手都是很容易的系列。

网友B(2025-11-07):
PIC16F527 是 8 位微控制器,14 引脚封装,含 1.75-5.5V 宽电压,2KB Flash 程序存储器、128B RAM。支持 8 位定时器、看门狗、POR 复位。11 个 GPIO(含 2 个模拟输入),TMR0 定时器,低功耗睡眠模式。适合简单控制场景,如家电、传感器节点,数据手册详述引脚功能、寄存器配置、电气参数及编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