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Free I2C_SCL and I2C_SDA 这部分代码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8-07):
    /* Free I2C_SCL and I2C_SDA */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Struct.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NO;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看厂家提供的库函数实例,里面有这么一段,不明所以,这 一段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看下后面是否有9个以上的时钟输出

网友B:
是不是传说中的释放I2C总线卡死的步骤啊

网友C:
建议配置 I2C1 对应引脚 (PB8: SCL, PB9: SDA)

具体流程可见:
先将 PB8、PB9 配置为普通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GPIO_OUT_TYPE_PP),并输出高电平(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8 / 9))。
之后将其切换到复用功能(GPIO_MODE_AF),指定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8/9, GPIO_AF_PIN1) 以将 PB8、PB9 连接到 I2C1 的复用功能。
同时将输出类型设为开漏(GPIO_OUT_TYPE_OD),满足 I2C 硬件协议对开漏输出的要求。

目的:
先把引脚配置成普通推挽输出并设高电平,再切换到开漏复用模式,作用就是让引脚在上电或初始化前保持高电平,类似于“预上拉”,防止上电过程中的不确定状态造成干扰或错误的总线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配置 I2C1 对应引脚 (PB8: SCL, PB9: SDA)

原来如此,这个理由很充分,受教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个理由很充分,受教了,感谢。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