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楼主(2025-08-08):
如何解决调试时遇到的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当我选择调试选项时,窗口会显示一条消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

网友A(2025-09-19):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一般是设置程序问题

网友C:
一般是环境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D:
可能编译和调试的代码版本不一致

网友E:
调试器无法找到源代码文件,可能是因为路径配置错误或文件移动。

网友F:
重新编译代码

网友G:
清理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H:
调试信息可能未正确生成

网友I:
更新STM32CubeIDE 和工具链

网友J:
优化级别过高可能导致代码重排或内联,使得调试器无法准确匹配源代码行。

网友K:
调试配置未正确指向可执行文件,或项目未正确构建。

网友L:
在调试前,确保代码已保存并重新编译。

网友M:
检查芯片是否进入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