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PM32E0]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 使用硬件I2C驱动OLED

楼主(2025-08-07):
经过几天的学习,终于掌握了硬件I2C库函数的使用方法,总结如下:
时钟启用,功能映射到引脚,引脚的IO的模式配置,I2C配置与启用。
void I2C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Struct;
    I2C_Config_T i2cConfigStruct;
    /* Enable I2C related Clock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I2C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Connect I2C to SCL */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8, GPIO_AF_PIN1);
    /* Connect I2C to SDA */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PIN1);
    /*  Config I2C1 GPIO */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Struct.outtype = GPIO_OUT_TYPE_OD;
    gpio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NO;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 Config I2C1 */
    I2C_Reset(I2C1);
    RCM_ConfigI2CCLK(RCM_I2C1CLK_SYSCLK);
    i2cConfigStruct.ack = I2C_ACK_ENABLE;
    i2cConfigStruct.ackaddress = I2C_ACK_ADDRESS_7BIT;
    i2cConfigStruct.address1 = 0XA0;
    i2cConfigStruct.analogfilter = I2C_ANALOG_FILTER_ENABLE;
    i2cConfigStruct.digitalfilter = I2C_DIGITAL_FILTER_0;
    i2cConfigStruct.mode = I2C_MODE_I2C;
    i2cConfigStruct.timing = 0x80100103;
    I2C_Config(I2C1, &i2cConfigStruct);

    /* Enable I2Cx */
    I2C_Enable(I2C1);
}

I2C发送函数映射到OLED库的数据命令发送函数。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 I2C Send Configuration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0x78, 2, I2C_RELOAD_MODE_AUTOEND,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f(mode){I2C_TxData(I2C1,0x40);}
   else{I2C_TxData(I2C1,0x00);}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I2C_TxData(I2C1, da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2C Generate Stop signal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 I2C Clear Stop Flag */
   I2C_ClearIntFlag(I2C1, I2C_INT_FLAG_STOP);

}
更新显存调用库函数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for(n=0;n<128;n++)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0x78, 2, I2C_RELOAD_MODE_AUTOEND,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2C_TxData(I2C1,0x40);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I2C_TxData(I2C1,OLED_GRAM[n][i]);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 I2C Generate Stop signal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 I2C Clear Stop Flag */
   I2C_ClearIntFlag(I2C1, I2C_INT_FLAG_STOP);
  }
}
经过了上述的映射后,OLED的库函数就可以使用硬件I2C来驱动OLED屏幕了。

因为是没有焊接OLED的飞线,手头上找不到足够的杜邦线,都是用手捏着测试的,不方便拍照。先不放图了,等我找到足够多的杜邦线再来补图。
附录是该项目的工程文件源代码,供大家参考测试用。

补充图片

网友A:
看看,刷新频率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刷新频率咋样?

看刷新率需要开启定时器了,等下一个学习视频发了就上刷新率测试。通过定时器计时来计算刷新率。比如定时器1秒,然后计数刷新了多少次,定时器中断里读取出来并将计数器清零。

网友B:
这回还真飞线处理了。
看来,还是要继续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C:
这颗小MCU的I2C中断处理程序如何?
我看楼主使用的是查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小MCU的I2C中断处理程序如何?
我看楼主使用的是查询的方式

用中断还不如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还真飞线处理了。
看来,还是要继续向楼主学习啊

引脚排列顺序厂家没考虑好插外设这种事情,其实应该提供方便接UART,I2C,SPI的接口。调整下现在的引脚顺序就行了。

网友C:
嗯嗯,我也认为DMA好用。
但我的同事们觉得DMA好难!他们也不学习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楼主根本就没有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楼主根本就没有焊接呢

你是说对了,没焊接,没那么多排针。

网友B:
这个核心板的GPIO排列应该是设计引出怎么方便怎么来的吧
估计也是建议大家拿到后,自己再做一个适配的外设扩展板

网友E:
楼主有尝试过将I2C引脚配置为PP模式吗?

网友D(2025-09-10):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对了,没焊接,没那么多排针。

高老师 您这是不是说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老师 您这是不是说笑了

凑合凑合看出来效果就行了。

网友F:
硬件I2C还是靠谱的

网友G:
I2C的配置和使用一直是我比较头疼的部分

网友H:
代码看起来逻辑清晰,配置I2C和OLED通信的部分都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I(2025-10-31):
你好,请问这个板子在哪儿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