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请教

楼主(2025-08-08):
在维修一款变频器过程中,发现其485通讯功能异常,看到如图所示一款芯片,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下该款芯片的资料,谢谢!

网友A:
看封装像是网络隔离变压器,尤其是它在网口旁边,是网络隔离变压器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型号搜不到

谢谢,我按照变压器特性测量确定一下。

网友B:
像是网络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