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直流电机驱动发出嗡嗡嗡电流声

楼主(2025-08-08):
B+是21V,电机是18V的,H1和L1接的是死区互补PWM,H2和L2接的是高低电平。一旦启动PWM,L1接高后,不管有没有接负载,电路板都会发出嗡嗡嗡的电流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电感L1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L1发出的声音?

有什么办法能验证是不是电感发出的声音吗?不能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验证是不是电感发出的声音吗?不能拿掉

给电感加两根导线引出来放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感加两根导线引出来放远点。

声音不是电感发出的,是电机驱动芯片和MOS那边发出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不是电感发出的,是电机驱动芯片和MOS那边发出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声音 ...

R1、R4、R5、R8太大了,可能引起共态导通,导致大电流冲击引起发声。
建议这些电阻减小到10欧以内,或反并二极管加速关断。
C1、C4也有些大,建议改为100nF。

C14什么鬼,给它加方波信号上,不相当于短路吗?去掉去掉。

网友B:
自激振荡。

网友C:
看不到电路图。之前调电源有个基本的思路:声音是振动产生的——振动是导体在交变电流的磁场的受力产生的——人耳能听到的是相对低频分量的频率声音,所以看用电流钳来看哪里存在和引起低频脉动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不太懂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4、R5、R8太大了,可能引起共态导通,导致大电流冲击引起发声。
建议这些电阻减小到10欧以内,或反并 ...

电阻改小了,反向二极管加了。C14去掉了,还是一样会有电流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改小了,反向二极管加了。C14去掉了,还是一样会有电流声

PWM频率多少?

楼主:
弄到20k了,还是一样有电流声。一开始刚焊接好的电路板,电机是能流畅运行的,但是空载电流有500ma而且有电流声。后面再测试就不能运行电机,电流也没那么大了,电流声还是会有,DCDC芯片的输出电压也不稳定(把PWM关掉就稳定了)。我把驱动芯片和MOS管,二极管之类的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到20k了,还是一样有电流声。一开始刚焊接好的电路板,电机是能流畅运行的,但是空载电流有500ma而且有 ...

空载电流500mA明显不正常,建议先排查一下,示波器看看电路中各处的波形是否正常、是否有共态导通。
电流500mA应该有器件会发热,看看在哪,看看这么大的电流流过了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500mA明显不正常,建议先排查一下,示波器看看电路中各处的波形是否正常、是否有共态导通。
电流 ...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情况了,空载都是几ma,伴随电流声,电机也不能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情况了,空载都是几ma,伴随电流声,电机也不能运行了

上示波器啊,哪里坏了修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啊,哪里坏了修哪里。

电流声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了新的问题,1.电机运行的声音听着不流畅。2.电流会越来越小,最大功率才300ma,驱动和电机摸起来都不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声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了新的问题,1.电机运行的声音听着不流畅。2.电流会越来越小,最大功率才300m ...

咋解决的呢?啥原因?
运行的声音不流畅,我想像不出来,估计得拍个视频看看。
电流越来越小,是转速在变高吗?
用示波器看电机两端的波形呗,看是否与单片机的PWM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的呢?啥原因?
运行的声音不流畅,我想像不出来,估计得拍个视频看看。
电流越来越小,是转速在变 ...

原因是开机那个电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去掉那个电路就好了,也可能是手工焊接0402虚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的呢?啥原因?
运行的声音不流畅,我想像不出来,估计得拍个视频看看。
电流越来越小,是转速在变 ...

我现在的电路图,去掉开机电路,电机没有并联电容,工作电流是300ma。电机接上并联电容10uf/50v后,工作电流去到了2a,当占空比很低的时候电机已经停转了,工作电流还有1a,这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电路图,去掉开机电路,电机没有并联电容,工作电流是300ma。电机接上并联电容10uf/50v后,工作 ...

没电容是300mA,有电容是2A,那就是电容的影响呗。
方波电压肯定不能直接加到电容上啊,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的,
如果实在要给电机并电容,建议并联后再串个电感,减小冲击。

网友D:
可以用STC 推出的静音、降噪版FOC方案
FOC-车规, 24万转@STC32G12K128-24A车规,最便宜的 车规-FOC,STC-FOC 算法库已提供

详见: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9545-1-1.html

网友E(2025-09-30):
电机绕组电流非平滑、机械振动或电磁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