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仿真时卡在这

楼主(2025-08-08):
先上图:
没有断点。
网上找了好多方法都没用。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现在只是停在复位入口;按单步调试跑跑看看或勾选 “Run to main()”和“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另外,也可以试试软件仿真对比一下

网友B:
楼主 您是不是使用软件仿真的选项?

网友C:
我上回是使用了simulator的选项。如版主的第二张图片。
结果程序就卡死的等待HSE时钟ready的while(1);那里了。
然后,选择硬件调试的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也查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您是不是使用软件仿真的选项?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是停在复位入口;按单步调试跑跑看看或勾选 “Run to main()”和“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原来好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
两个都勾选了,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好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
两个都勾选了,不管用。

有试试用软件仿真对比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试用软件仿真对比过不

比对过,软件仿真会死在时钟初始化

网友B:
感觉有的时候Keil自己在保存自己的项目配置文件时会出错。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模型过于复杂或者计算资源不足导致的。你可以尝试简化模型或者增加计算资源。

网友E:
我感觉和电脑的状态有关。
上回也遇到了一次,至少相似的情况吧!我把Keil关闭,重启了电脑就好了。
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