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的选型、接线与行业应用方案

楼主(2025-08-08):
一、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的定义与作用
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Signal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简称信号SPD)是一类专门用于保护数据通信、控制、监测等低压弱电信号线路免受雷击浪涌、电磁脉冲等瞬态过电压损害的防护设备。
它的核心功能是在瞬态高压出现时,将过量的冲击能量快速泄放至接地系统,并在正常工作时保持对信号传输的高通透性,不影响信号质量。
适用范围包括:
RS-232/RS-485/RS-422 通信线路
以太网(RJ45)数据传输
视频监控(同轴、双绞线)
工业控制信号
天馈系统射频信号
光伏监测、气象传感、铁路信号等
二、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的种类
根据保护对象和接口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类:
网络信号防雷器
接口类型:RJ45,支持百兆或千兆速率
保护标准:IEC 61643-21 / YD/T 1542
应用:以太网交换机、摄像机、AP、工控网关
典型参数:额定工作电压 5V/12V,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15V,标称放电电流 In=5kA (8/20μs),插入损耗 <0.5dB
视频信号防雷器
接口类型:BNC(同轴)、RJ45(网传视频)
应用:模拟视频监控、SDI、HD-CVI/TVI 系统
典型参数:带宽 0~250MHz,响应时间 ≤1ns,标称放电电流 In=5kA,最大放电电流 Imax=10kA
串口通信信号防雷器
适用接口:RS-232、RS-485、RS-422
应用:PLC、工业仪表、智能交通
典型参数:额定电压 5V/12V/24V,线间/线地保护模式,最大放电电流 Imax=5kA,残压 ≤40V(取决于型号)
控制/模拟量信号防雷器
参数:Uc 根据回路电压选取(12V/24V/48V),标称放电电流 5kA,通流容量 ≥10kA,传输精度误差 ≤0.1%
天馈信号防雷器
接口:N 型、DIN、7/16 等
应用:基站天线、广播发射
典型参数:频率范围 0~6GHz,驻波比 VSWR ≤1.2,插入损耗 ≤0.2dB,Imax≥20kA
三、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的选型原则
1. 按信号类型和接口选择
网络信号 → 选 RJ45 接口 SPD
视频信号 → 选 BNC 或 RJ45 视频SPD
串口信号 → 选 DB9/DB25 或接线端子式 SPD
模拟量/控制量 → 选两线或四线制端子 SPD
2. 按工作电压选型
工作电压(Uc)应 ≥ 信号线路的最大工作电压
常见值:
RS-485/RS-232:12V/24V
4~20mA 回路:24V
以太网:5V 或 PoE(48V)
3. 按通流容量与响应速度
通流容量 Imax ≥ 5kA(一般通信信号),射频类需 ≥20kA
响应时间 ≤1ns(数字信号要求更快)
对于高频数据传输(千兆以太网),插入损耗要小于 0.5dB
4. 按防护模式
线-地保护(L-G):对地泄放浪涌
线-线保护(L-L):抑制线路间干扰
综合保护:L-G + L-L 组合,防护效果更佳
5. 按安装环境
室外优先选 IP65 防护等级,具备防水防尘外壳
高雷暴区建议选带有可视状态指示的智能SPD
四、地凯科技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的接线与安装
1. 接线原则
就近保护:SPD应安装在被保护设备接口处 0.5m 内
最短接地:SPD接地线长度 ≤0.5m,截面积 ≥4mm²(铜线)
方向正确:按“IN”端接信号输入,"OUT"端接设备
接地可靠:接地电阻满足≤4Ω(通信机房推荐 ≤1Ω)
2. 安装步骤
确认线路类型与SPD接口匹配
切断信号线路与设备电源
将信号线按标识接入 SPD 的输入端
将 SPD 输出端连接到设备接口
将 SPD 接地端可靠接入机房防雷接地汇流排
通电测试信号传输质量,确认无衰减或干扰
3. 注意事项
多级防护:室外端加一级大通流容量SPD,室内端加精细保护SPD
屏蔽线:屏蔽层应与SPD接地端同接
定期检测:每年雷雨季前检查SPD状态,失效及时更换
五、地凯科技行业应用与部署方案
1. 通信运营商机房
需求:大量高速数据传输端口,防止雷击导致交换机、路由器损坏
部署:
进线处安装一级网络信号SPD(Imax≥10kA)
机柜内各端口安装精细保护SPD(插入损耗 <0.5dB)
机房接地 ≤1Ω
2. 视频监控系统
需求:户外摄像机长距离布线易感应雷击
部署:
摄像机端与监控中心端各安装视频SPD
若为网传视频,需用带PoE保护的RJ45 SPD(Uc=48V)
室外SPD外壳防护等级≥IP65
3. 工业控制与PLC系统
需求:PLC、传感器和执行机构长期运行在雷电密集环境
部署:
PLC通信接口装 RS-485/RS-232 SPD(Uc=24V,Imax≥5kA)
4~20mA 变送器回路装模拟量SPD(精度误差 ≤0.1%)
接地共用等电位排
4. 铁路与轨道交通
需求:信号闭塞系统、调度控制系统安全性高
部署:
信号机与道岔控制线路加端子型信号SPD(Uc=24V)
光电混合线路中,信号部分用SPD,光纤部分不需SPD
接地系统需与牵引供电系统隔离并保持等电位
5. 光伏与气象监测系统
需求:户外长线缆信号传输,环境恶劣
部署:
监测传感器端加IP65模拟量SPD
汇流箱或监控箱内加第二级保护
接地采用光伏防雷接地系统,电阻 ≤4Ω
六、符合国标与检测要求
信号SPD应符合以下标准:
IEC 61643-21《低压电涌保护装置 第21部分:通信网络电涌保护装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YD/T 1542《通信局(站)雷电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
GB/T 18802.21《信号网络用浪涌保护器性能要求》
关键测试项目:标称放电电流(In),最大放电电流(Imax),电压保护水平(Up),响应时间,插入损耗,绝缘电阻。
地凯科技信号防雷浪涌保护器是弱电系统安全的关键屏障。正确的选型要结合信号类型、工作电压、接口形式、通流容量、环境条件等多因素综合考虑;部署中必须遵循就近保护、最短接地、方向正确等安装原则;在不同行业,应针对系统特点和运行环境设计多级防护方案,确保系统在雷电等瞬态过电压冲击下的连续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