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 高级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25-08-08):
void timer_config(void)
{
       //使能结构体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break_parameter_struct timer_breakpara;
        //使能TIMER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0);
    //分频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CENTER_UP;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互补输出
        timer_channel_out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ocintpara);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通道0输出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95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  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ENABLE);
        //通道1输出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1,5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1);    //<  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ENABLE);
        //刹车和死区
        timer_breakpara.runoffstate      = TIMER_ROS_STATE_DISABLE;
    timer_breakpara.ideloffstate     = TIMER_IOS_STATE_DISABLE ;
        timer_breakpara.deadtime = 10;
    timer_breakpara.breakpolarity    = TIMER_BREAK_POLARITY_LOW;
    timer_breakpara.outputautostate  = TIMER_OUTAUTO_ENABLE;
    timer_breakpara.protectmode      = TIMER_CCHP_PROT_0;
    timer_breakpara.breakstate       = TIMER_BREAK_DISABLE;
    timer_break_config(TIMER0,&timer_break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               // 计一个数就更新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1);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被 TIMER0_TRGO 触发 (ITI0 = TIMER0's TRGO)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2, 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2, TIMER_SMCFG_TRGSEL_ITI0);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2,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UP);
     nvic_irq_enable(TIMER0_UP_IRQn, 0, 0);

    timer_enable(TIMER0);
        timer_enable(TIMER2);
        timer_break_enable(TIMER0);
}

void TIMER0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1);
  }
}
部分代码如上,我想实现在高级定时器TIMER0的ARR处和ZERO处进入中断然后进行ADC采样和环路控制,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LED翻转时机相对于TIMER0的ARR处和ZERO处明显延后(大约500ns),这是什么情况,而且当翻转的代码放到清除标志位之外的地方时,ARR和ZERO处各有两次翻转。下图是测试图,黄色为LED灯信号,红色为PWM输出信号。

网友A: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尽快清除中断标志,以避免中断再次触发。可以将gpio_togglepin操作放在清除标志之后,或者尽量减少中断处理函数中的操作。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C:
优化代码执行时间,可以考虑使用更高效的GPIO操作方式。

网友D:
检查系统中是否有其他任务或中断正在执行,导致中断响应延迟。可以通过调整任务调度策略或优化其他中断处理函数来减少系统负载。

网友E:
如果可能,可以考虑使用TIMER0的TRGO信号直接触发ADC采样,而不是通过中断。这样可以减少软件处理的延迟,提高采样的及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