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感单电阻LKS32071DO的问题

楼主(2025-08-08):
我使用开发板LKS_EVB_MCU071DO_V3.0,使用无感单电阻速度环控制,但波形出来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如果改成2电阻,电流是正弦波,但频率上2000后,就会电流突然变得很大。这是什么原因?2,我需要修改电机方向,我使用pObj->m_StruCmd.m_bDirRevse                = CCW;                // 方向取反命令标志修改电机旋转方向,但是不起作用,要修改电机 方向应该怎么处理。3、电机旋转没什么力,要怎么调整?4,以下为我的设置,请麻烦看下哪些地方不对:#define ADC_SUPPLY_VOLTAGE_M0             (3.6)              /* 单位: V  ADC基准电压,3.6或者2.4,大部分应用选择3.6 */
//双电阻采样范围:101.25A
//电阻40K欧 320/(5+20*2)=7.11111111111   当前40K欧姆

//单电阻采样范围:99.0A
//电阻1K欧 80/(10+1)=7.2727272            当前1K欧姆 //  17.5439 14.5454545

//选择320:10k, 放大倍数:R0/(R1+R2) R2=外部电阻 当前 R2=1K 320/(10+1)
#define AMPLIFICATION_GAIN_M0                        (29.09)             /*运放放大倍数*/  // 3.6/(6.4 * 0.005)= 112.5   最大可过电流约24.7A
#define RSHUNT_M0                                                (0.005)                /* 单位: Ω  采样电阻阻值 */
#if 1
#define VOLTAGE_SHUNT_RATIO_M0                        (1.0/(20.0 * 2 + 1.0)) /* 母线电压分压比 */
#define BEMF_SHUNT_RATIO_M0                                        (3.3/(50+3.3))//(1.0/(20.0 * 2 + 1.0)) /* 反电势电压分压比 */
#else

#define VOLTAGE_SHUNT_RATIO_M0                        (1.0/(14.3 + 1.0)) /* 母线电压分压比 */
#define BEMF_SHUNT_RATIO_M0                                (1.0/(14.3 + 1.0)) /* 反电势电压分压比 */

#endif

/* ------------------------------Rated Parameter------------------------------ */
#define U_MAX_FREQ_M0                                                (3000.0)                                /* 单位:Hz,  电机最高运行电频率 */

/* ------------------------------Motor Parameter------------------------------ */
#if 0
#define U_MOTOR_PP_M0                                                (2.0)                        /* 电机极对数 */
#define U_MOTOR_RS_M0                                                (0.75)                /* 单位: Ω 电机相电阻 */
#define U_MOTOR_LD_M0                                                (343.0)                /* 单位: uH 电机d轴电感 (343.893)*/
#define U_MOTOR_LQ_M0                                                (234.0)                /* 单位: uH 电机q轴电感 (234.4485)*/

/* 电机磁链常数 计算公式:Vpp/2/sqrt(3)/(2*PI)/f,其中Vpp为电压峰峰值,f为电频率
   此参数仅影响顺逆风启动的速度检测,角度估算不使用些参数 */
#define U_MOTOR_FLUX_CONST_M0                                (0.0687364598)
#else

#define U_MOTOR_PP_M0                     (1.0)             /* 电机极对数 */
#define U_MOTOR_RS_M0                     (0.444273)             /* 单位: Ω 电机相电阻 */
#define U_MOTOR_LD_M0                     (234.4485)//(8000.0)          /* 单位: uH 电机d轴电感 */
#define U_MOTOR_LQ_M0                     (243.893)//(10000.0)         /* 单位: uH 电机q轴电感 */

/* 电机磁链常数 计算公式:Vpp/2/sqrt(3)/(2*PI)/f,其中Vpp为电压峰峰值,f为电频率
   此参数仅影响顺逆风启动的速度检测,角度估算不使用些参数 */
#define U_MOTOR_FLUX_CONST_M0             (0.0051)

#endif

/* ----------------------IPD 转子初始位置检测 脉冲注入时间设置---------------- */
#define U_START_ANGLE_COMP_M0                                (0)                                /* 单位:度 初始位置检测补偿角度 */

#define IPD_PLUS_TIME_SETTING_M0                        (30)                        /* 脉冲注入时间宽度设置 单位us */
#define IPD_WAIT_TIME_SETTING_M0                        (35)                        /* 脉冲空闲等待时间宽度设置 单位us 最短一个PWM周期*/

#define IPD_PLUS_TIME_WIDTH_M0            (u32)(IPD_PLUS_TIME_SETTING_M0*(MCU_MCLK_M0))   /* 脉冲注入时间宽度设置 单位clk */
#define IPD_PLUS_WAIT_TIME_M0             (u32)(IPD_WAIT_TIME_SETTING_M0*(MCU_MCLK_M0))   /* 脉冲空闲等待时间宽度设置 单位clk */

/* -------------------------------- 顺逆风检测参数------------------------------ */
#define SPEED_TRACK_DELAYTIME_M0                        (500)                        /* 单位: ms 顺逆风检测时间  */
#define SPEED_TRACK_ON_FREQ_THH_M0                        (15.0)                        /* 单位: Hz 顺风切闭环频率 */
#define EBRK_ON_FREQ_THH_M0                                        (15.0)                        /* 单位: Hz 逆风刹车频率 */

#define MOTOR_STOP_CUR_THD_M0                                (0.3)                        /* 单位: A  电机停止检测电流阈值   */
#define MOTOR_STOP_CUR_DIF_THD_M0                        (0.3)                        /* 单位: A  电机停止检测电流差阈值 */

#define STOP_TIME_M0                                                (200)                        /* 单位:ms 电机停止检测滤波时间,根据实际负载修改 */
#define STOP_DELAY_TIME_M0                                        (200)                        /* 单位: ms 电机停止后延迟时间,根据实际负载修改。修改依据:电机在判定为停止后还在转动就加大延迟时间 */

#define BEMF_ANG_COMP_M0                                        (0)                                /* 单位:度 反电势检测角度补偿,根据实际负载修改 */
#define BEMF_TRACK_MIN_VOLT_M0                                (200)                        /* 单位: 0.01V 反电势检测最小电压,根据实际负载修改。修改依据:电机在判定为停止后还在转动就加大延迟时间 */

/*------------------------------------预定位参数---------------------------------*/
#define ALIGN_ANGLE_M0                                                (0.0)                        /* 单位:度 预定位角度 */
#define U_START_CUR_SET_F_M0                                (1.0)                        /* 单位: A 第一段定位电流 */
#define U_START_CUR_SET_S_M0                                (1.4)                        /* 单位: A 第二段定位电流 */
#define DC_HOLDTIME_TIME_LENTH_M0                        (100)                        /* 单位: ms 第一段定位时间 */
#define DC_HOLDTIME_TIME_LENTH_STAGE1_M0        (100)                        /* 单位: ms 第二段定位时间 */
#define DC_ALIGN_TOTAL_LENTH_M0            \
       (DC_HOLDTIME_TIME_LENTH_M0 + DC_HOLDTIME_TIME_LENTH_STAGE1_M0)/* 定位总时长 */

#define ALIGN_CURRENT_ACC_M0                                (10)                        /* 单位: A/s  定位电流加速调整值  初始位置检测使能后给到最大值,不能超过30,否则数据会溢出。 */
#define ALIGN_CURRENT_DEC_M0                                (10)                        /* 单位: A/s  定位电流减速调整值  初始位置检测使能后给到最大值,不能超过30,否则数据会溢出。 */

/*------------------------------------VF启动参数---------------------------------*/
                                                                /* 当前未用,预留 */
#define VF_START_VALUE_M0                                        (1)                                /* VF启动电压值 VF_START_VALUE/VF_VOLT_ACC = 800/50 = 16 DC_ALIGN_TOTAL_LENTH */
#define VF_OPEN2CLOSE_TIME_M0                                (1)                                /* VF启动开环延时时间 */   //20
#define VF_VOLT_ACC_M0                                                (1)                                /* VF电压加速调整值*/
#define VF_VOLT_DEC_M0                                                (1)                                /* VF电压减速调整值*/

/*---------------------------------开环参数------------------------------------*/
#define OPEN_ANGLE_TAG_FREQ_M0                                (35.0)                        /* 单位:Hz 开环拖动最终频率 */
#define FREQ_ACC_M0                                                        (20.0)                        /* 单位:Hz/s 开环拖动频率加速调整值 */
#define FREQ_DEC_M0                                                        (20.0)                        /* 单位:Hz/s 开环拖动频率减速调整值 */

#define MATCH_TIME_M0                                                (5)                                /* 估算和给定电流匹配次数, 当前未用,预留 */

#define MIN_RUN_FREQ_M0                                                (10.0)                        /* 单位:Hz 最低速度 */
#define CLOSE2OPEN_FREQ_M0                                        (2.0)                        /* 单位:Hz 切换为开环拖动频率 */
#define CURRENTLOOP_CLOSE_FREQ_M0                        (20.0)                        /* 单位:Hz 电流环闭环频率 */

/*---------------------- -----开环闭环切换过渡参数------------------------------*/
#define OPEN2CLOSE_RUN_COV_TIME_M0                         (300)                        /* 开环闭环切换过渡时间:单位:mS 30*/
#define OPEN2CLOSE_RUN_CURRENT_RAMP_M0                (0.05)                        /* 开环闭环切换过渡内,D,Q轴电流变化斜率。单位:A/ms */
                                                                                                    /* 当前未用,预留 */

#define ID_START_M0                                                        (0.5)                        /* 单位:A, D轴电流设定值 */
#define IQ_START_M0                                                        (0.5)                        /* 单位:A, Q轴电流设定值 */

#define U_UNDVOLT_PROT_ENABLE_M0                        (0)
#define U_UNDVOLT_START_M0                                        (5)                        /* 单位:V 欠压恢复设定值 */     /* AC175 */
#define U_UNDVOLT_STOP_M0                                        (5)                        /* 单位:V 欠压恢复设定值 */     /* AC175 */
#define U_UNDVOLT_RECOVER_M0                                (5)                        /* 单位:V 欠压恢复设定值 */     /* AC160 */
#define IQ_BRAKE_SET_M0                                                (3)                        /* 单位:A IqRef,Iq制动给定值 */

/* ------------------------------观测器PLL PI参数----------------------------- */
#define PLL_KP_GAIN_M0                                                (16 * 32)                /* PLL_Kp 估算器Kp 50 16  扩大32倍*/
#define PLL_KI_GAIN_M0                                                (8 * 256)                /* PLL_Ki 估算器Ki 10  4  扩大256倍*/
#define PLL_K_FREQ0_M0                                                (50.0)                        /* 单位: PLL_K 估算器频率0 */

#define PLL_KP_RUN_M0                                                (20 * 32)                /* 单位: PLL_Kp 估算器Kp1 */
#define PLL_KI_RUN_M0                                                (8 * 256)                /* 单位: PLL_Ki 估算器Ki1 */
#define PLL_K_FREQ1_M0                                                (70.0)                        /* 单位: PLL_K 估算器频率1 */

#define THETA_FIL_TIME_M0                                        (2.0)                        /* 单位:ms, 滤波时间 */
#define SPEED_FIL_TIME_M0                                        (6.0)                        /* 单位:ms, 滤波时间 */

#define SLVC_MIN_VOLTAGE_M0                                        (300)                                // 0.01V
#define SLVC_MIN_VOLTAGE_SPD_M0                                (MIN_RUN_FREQ_M0)                        //        10.00Hz

/*----------------------------------电流环参数---------------------------------*/
#define IQ_SET_M0                                                        (1.0)                        /* 单位:A IqRef,Iq给定值 */

#define VQMAX_M0                                                        (1.0)                        /* Q轴最大输出限制*/
#define VQMIN_M0                                                        (-1.0)                        /* Q轴最小输出限制*/

#define VDMAX_M0                                                        (1.0)                        /* D轴最大输出限制*/
#define VDMIN_M0                                                        (-1.0)                        /* D轴最小输出限制*/

#define P_CURRENT_KP_M0                                                (0)                        /* 电流环Kp,实际运用的Kp会根据这个值和电机参数计算出最终的Kp */
                                                                                                    /* 0 --- 自动计算参数    非0 --- 设定值*/
#define P_CURRENT_KI_M0                                                (1500)                        /* 电流环Ki,实际运用的Kp会根据这个值和电机参数计算出最终的Ki */

#define P_CUURENT_KP_RUN_M0                                        (1500)                        /* 运行时的电流环Kp*/ /* 当前未用,可用于动态调整PI参数 */
#define P_CUURENT_KI_RUN_M0                                        (780)                        /* 运行时的电流环Ki*/ /* 当前未用,可用于动态调整PI参数 */

#define AUTO_FW_LIM_M0                                                (0.00)                        /* 自动弱磁D轴电流限制 A*/

#define D_CURRENT_REF_FIL_TIME_M0                        (2.0)                        /* 单位:ms D轴电流指令滤波时间常数 */
#define Q_CURRENT_REF_FIL_TIME_M0                        (2.0)                        /* 单位:ms Q轴电流指令滤波时间常数 */

/*----------------------------------速度环参数-------------------------------*/
#define POWER_LIMIT_VALUE_M0                                (30.0)                        /* 单位:W   限制功率的大小 */
#define POWER_LIMIT_TIME_M0                                        (5)                                /* 单位:速度环周期,  限功率计算周期 */
#define POWER_LIMIT_SPEED_M0                                (800)                        /* 单位:Hz  限功率转速给定,根据实际应用来设置, */

#define SPEED_LOOP_CNTR_M0                                        (2)                                /* 单位:ms  速度环路计算周期 */

#define STATE04_WAITE_TIME_M0                                (100)                        /* Unit: ms 速度变量初始化时间100--10 */ /* 当前未用,预留 */

#define P_ASR_KP_M0                                                        (600)                        /* 速度环Kp */
#define P_ASR_KI_M0                                                        (400)                        /* 速度环Ki */

#define IQMAX_M0                                                        (3.0)                        /* 单位:A, 速度环输出最大值 */
#define IQMIN_M0                                                        (-3.0)                        /* 单位:A, 速度环输出最小值 */

#define SPEED_RUN_ACC_M0                                        (10.00)                        /* 单位 Hz/s 速度加速调整值 */
#define SPEED_RUN_DEC_M0                                        (10.00)                        /* 单位 Hz/s 速度减速调整值 */

/*------------------------------------功率环参数-------------------------------*/
#define SPEED_LIMIT_VALUE_M0                                (150.0)            /* 单位:Hz  限制转速的大小 */
#define SPEED_LIMIT_TIME_M0                                        (5)                /* 单位:ms  功率环周期, 限转速计算周期 */
#define POWER_LOOP_CNTR_M0                                        (1)                /* 单位:ms  功率环路计算周期 */

#define SPEED_LIMIT_POWER_VALUE_M0                        (15.00)               /* 单位:W   限转速功率给定 */
#define POWER_SET_M0                                                (10.00)               /* 单位:W  功率给定值 */

#define POWER_KP_M0                                                        (1000)             /* 功率环Kp */
#define POWER_KI_M0                                                        (500)              /* 功率环Ki */

#define POWER_IQMAX_M0                                                (2.0)              /* 单位:A, 功率环输出最大值 */
#define POWER_IQMIN_M0                                                (-2.0)             /* 单位:A, 功率环输出最小值 */

#define POWER_RUN_ACC_M0                                        (0.01)              /* 单位 w 功率加速调整值 注意POWER_RUN_ACC和POWER_RUN_DEC不能太小,结合拟合参数设置,实际程序中的加减速值不能能小于0. */
#define POWER_RUN_DEC_M0                                        (0.01)              /* 单位 w 功率减速调整值 */

#define POWER_FAC_A0_M0                                                (0.0)                                /* 功率校正系数 */
#define POWER_FAC_A1_M0                                                (1.0)                                /* 功率校正系数 */
#define POWER_FAC_A2_M0                                                (0.0)                                /* 功率校正系数 */

/*------------------------------------FaultDetection---------------------------*/
/* 过流检测参数 */
#define I_PH_HARD_OC_FAULT_CMP_VOLT_M0                (250)               /* 单位:mV 硬件过流保护比较电压值 500/5 mr=100Aadd*/
#define I_PH_OVERCURRENT_FAULT_M0                        (6)                                /* 单位:A 软件过流检测设定值 */
#define I_PH_OVERCURRENT_FAULT_TIMES_M0                (5)                                        /* 单位:软件过流检测次数 */

#define CURRENT_FAULT_RECOVER_TIME_M0                (1000)                                /* 单位:ms  过流恢复时间 */

///* 过欠压检测参数 */
#define U_OVERVOLTAGE_FAULT_M0                                (10)                                /* 单位:V 过压检测设定值 add*/
#define U_OVERVOLTAGE_RECOVER_M0                        (9)                                /* 单位:V 过压恢复设定值 add*/
#define U_UNDERVOLTAGE_FAULT_M0                                (4)                                /* 单位:V 欠压检测设定值 add*/
#define U_UNDERVOLTAGE_RECOVER_M0                        (5)                                /* 单位:V 欠压恢复设定值 add*/

#define U_OVER_VOLT_DETECT_TIME_M0                         (1000)                                /* 过压报警检测时间 1ms*/
#define U_UNDE_VOLT_DETECT_TIME_M0                         (1000)                                /* 低压报警检测时间 1ms*/
#define VOLT_FAULT_RECOVER_TIME_M0                         (1000)                                /* 过欠压恢复时间 1ms*/

#define U_OV_VOLT_PROTECT_ENABLE_M0                 (1)                                        /* 过压报警保护使能 */
#define U_UND_VOLT_PROTECT_ENABLE_M0                 (1)                                        /* 低压报警保护使能 */

///* 离水空转参数 */
#define I_PH_EMPTY_FAULT_M0                                        (0.3)                                /* 单位:A 空转检测电流设定值 */
#define SPEED_EMPTY_FAULT_M0                                (50.0)                                /* 单位:Hz 空转检测转速设定值  */

#define EMPTY_FAULT_DETECT_TIME_M0               (2000)                                /* 单位:ms  离水空转检测时间 */
#define EMPTY_FAULT_RECOVER_TIME_M0                        (2000)                                /* 单位:ms  离水空转恢复时间 */
#define EMPTY_PROTECTION_ENABLE_M0                        (0)                                        /* 离水空转保护使能 */

///* 温度检测参数 */
#define TEMP_BASED_M0                                                (25.0)                                /* 单位:° 基准温度 */
#define TEMP_BASED_VOLT_M0                                        (2.0)                                /* 单位:V  基准电压 */
#define TEMP_B_FACTOR_M0                                        (25.0)                                /* 基准温度 */

#define TEMP_MAX_ALLOWED_M0                                        (100.0)                                /* 最高工作温度 */
#define TEMP_MIN_ALLOWED_M0                                        (10.0)                                /* 最低工作温度 */
#define PH_CUR_ALLOWED_MAXTEMP_M0                        (1.5)                                /* 最高工作温度允许电流 */
#define TEMP_HYP_ALLOWED_M0                                        (10.0)                                /* 滞回温度 */

#define TEMP_PROTECT_ENABLE_M0                                (1)                                        /* 温度保护使能 */

#define TEMP_FAULT_DETECT_TIME_M0                        (1000)                                /* 单位:1ms  过温检测时间 */
#define TEMP_FAULT_RECOVER_TIME_M0                        (2000)              /* 单位:ms  过温恢复时间 */
//
///* 堵转检测参数 */
#define SPEED_STALL_DELAY_TIME_M0                        (500.0)                                /* 单位:1ms 堵转检测延迟时间 */

#define CUR_STALL_MAX_FAULT_M0                                (1.8)                                /* 单位:A  堵转检测电流偏差最大值 */
#define CUR_STALL_MIN_FAULT_M0                                (1.2)                                /* 单位:Hz 堵转检测退出电流最小值 */

#define I_PH_STALL_FAULT_M0                                        (5)                                /* 单位:A 堵转检测电流设定值 */
#define SPEED_FAC_STALL_FAULT_M0                        (4.0)                                /* 单位:倍 堵转检测转速偏差倍数 add */

#define IQ_STALL_FAULT_M0                                        (0.2)                                /* 单位:A 堵转检测电流设定值 */ /*未用,预留*/

#define STALL_FAULT_DETECT_TIME_M0               (2000)                                /* 单位:1ms  堵转检测时间 */
#define STALL_FAULT_RECOVER_TIME_M0                        (2000)                                /* 单位:1ms  堵转恢复时间 */

#define STALL_PROTECTION_ENABLE_M0                        (0)                                        /* 堵转保护使能 */

//  启动异常检测

#define START_DETECT_CLOSED_TIME_M0                        (3000)                                /* 单位:1ms  闭环异常检测时间 */

#define START_DETECT_PERIOD_M0                                (2000)                                /* 单位:1ms  启动异常检测时间 */
#define START_FAULT_RECOVER_TIME_M0                        (1000)                                /* 单位:ms  二次启动恢复时间 */
#define START_PROTECTION_ENABLE_M0                        (0)                                        /* 启动异常保护使能 */

///* 缺相检测参数 */
#define I_PHASE_LOSS_FAULT_M0                     (0.1)                                /* 单位:A  缺相检测电流设定值 */
#define LOSS_PH_FAULT_DETECT_TIME_M0                (400)                                /* 单位:ms 缺相检测周期设定值 */
#define LOSS_PH_FAULT_RECOVER_TIME_M0                (2000)                                /* 单位:ms  缺相恢复时间 */
#define LOSS_PH_PROTECTION_ENABLE_M0                (0)                                        /* 缺相异常保护使能 */

请指教

网友A:
1.看看能不能从官网找到对应demo板配套软件
2.强拖运行验证采样配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B:
会不会是切闭环时配置参数问题

网友C:
感觉速度环没有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