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JLINK调试雅特力AT32F403A的问题无法发现芯片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08):
JLINK调试雅特力AT32F403Avc的问题,无法发现芯片(在keil下可以),如何解决?
我把芯片型号切换城STM32F103vc就可以

网友A:
无法发现 首先检查供电,要看下硬件有没有对,再来看软件问题,大概率我觉得是硬件。

网友B:
你用的是jlink什么版本啊?更新一下segger试试呢?

网友C:
你这个还得是换个jlink才行吧,感觉像是版本不对

网友D: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在论坛上搜索是否有其他用户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E:
应该要选择-AT32F403Avc 吧 ,有个 -

网友F:
我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JLINK软件版本太低,更新到最新版本后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G(2025-09-09):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JLINK软件版本太低,更新到最新版本后就可以识别了
...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很好解决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JLINK配置文件的问题

网友I:
请确保你的JLINK配置文件中芯片型号设置正确,有时候型号设置错误也会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无法发现 首先检查供电,要看下硬件有没有对,再来看软件问题,大概率我觉得是硬件。 ...

我也感觉,确认jlink没问题,就要看下是不是自己的板子哪里不对头。

网友D(2025-10-11):
如果更新固件和软件版本后问题依旧,检查一下你的JLINK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