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t7789(320x240), soft_spi驱动花屏问题,初始后刷屏没反应.....

楼主(2025-08-09):
/* 初始数据
    LCD_GPIO_Init();
    uDelay_ms(10);
    GPIOB->scr = LCD_RST_PIN;//RST拉高
    GPIOB->scr = LCD_CS_PIN;
    uDelay_ms(10);
    /* 关闭睡眠模式 */
    LCD_Write_Cmd(0x01);
    LCD_Write_Cmd(0x11);
    uDelay_ms(10);
    /* 开始设置显存扫描模式,数据格式等 */
    LCD_Write_Cmd(0x36);
    LCD_Write_Data(0x00);
    /* RGB 5-6-5-bit格式  */
    LCD_Write_Cmd(0x3A);
    LCD_Write_Data(0x66);
    /* porc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B2);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33);
    LCD_Write_Data(0x33);
    /* VGH设置 */
    LCD_Write_Cmd(0xB7);
    LCD_Write_Data(0x75);
    /* VCOM 设置 */
    LCD_Write_Cmd(0xBB);
    LCD_Write_Data(0x1A);
    /* LCM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Data(0x2C);
    /* VDV and VR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2);
    LCD_Write_Data(0x01);
    /* VRH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3);
    LCD_Write_Data(0x13);
    /* VDV 设置 */
    LCD_Write_Cmd(0xC4);
    LCD_Write_Data(0x20);
    /* 普通模式下显存速率设置 60Mhz */
    LCD_Write_Cmd(0xC6);
    LCD_Write_Data(0x0F);
    /* 电源控制 */
    LCD_Write_Cmd(0xD0);
    LCD_Write_Data(0xA4);
    LCD_Write_Data(0xA1);

    LCD_Write_Cmd(0xD6);
    LCD_Write_Data(0xA1);
    /* 电压设置 */
    LCD_Write_Cmd(0xE0);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D);
    LCD_Write_Data(0x14);
    LCD_Write_Data(0x0D);
    LCD_Write_Data(0x0D);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38);
    LCD_Write_Data(0x44);
    LCD_Write_Data(0x4E);
    LCD_Write_Data(0x3a);
    LCD_Write_Data(0x17);
    LCD_Write_Data(0x18);
    LCD_Write_Data(0x2F);
    LCD_Write_Data(0x30);
    /* 电压设置 */
    LCD_Write_Cmd(0xE1);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0F);
    LCD_Write_Data(0x08);
    LCD_Write_Data(0x07);
    LCD_Write_Data(0x14);
    LCD_Write_Data(0x37);
    LCD_Write_Data(0x44);
    LCD_Write_Data(0x4D);
    LCD_Write_Data(0x38);
    LCD_Write_Data(0x15);
    LCD_Write_Data(0x16);
    LCD_Write_Data(0x2C);
    LCD_Write_Data(0x2E);
    /* 显示开 */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29);
    LCD_Write_Cmd(0x2C);

    /* 清屏为白色 */
    LCD_Clear(WHITE);

楼主:
图片不能上载?

网友A:
我也用7789,花屏是因为SPI CLK 频率太高。
网上卖的应该都是山寨的,与手册对不上号。主要是SPI接口时序完全不一致

网友A:
TFT 屏引线太长,没做阻抗匹配也跑不了高速

网友B:
7789挺好用的,上个月买了2个,用着没问题,直接用客服给的驱动代码就好了。

网友C:
ST7789点亮显示很容易的吧

网友D:
点亮屏幕很容易,但是想要好的效果,需要用屏幕厂家给的初始化代码,里面好多参数是厂家测试适配的,自己调参数搞很困难

网友E:
大概率是SPI的速度快了

网友C:
ST7789 SPI应该不难点吧
实在不行就用GPIO模拟

楼主:
解决,连续写数据未关联cs原因

楼主:
发图为什么图片不能保存服务器报错

网友F:
花屏看看是不是硬件没有接好 或者是信号线太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ST7789 SPI应该不难点吧
实在不行就用GPIO模拟

GPIO模拟速率跟不上了吧,而且效率很低啊!

网友H:
这有可能是你的模拟SPI不行吧,你是不是时序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