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电网电压采样折算有效值计算错误

楼主(2025-08-09):
,

#技术资源# 电机驱动器产品使用中遇到问题:
1.TI28335内核,开关频率7.5kHz.
2.ADC采样网侧电压上位机观测波形为正弦量。根据瞬时采样计算的中间变量RMS为错误值,更换板卡至同型产品中问题消除,在原产品中运行一段时间后周期性出现计算错误情况。问题集中在网侧采样的RMS计算中。
3.采样电路

4.传输结果
上位机监控采集的瞬时值(7.5kAD采样刷新频率,750hz的上传频率,)以及计算的周期值如下图。设备需要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间歇性出现,运行时间越长出现频率越高,且每次计算错误的结果不一致,

4中结果中正弦量为采集的网侧RS之间电压,7.5k采集频率,粉色为根据正弦计算的RMS有效值,两者数据明显不对应,间歇性出现计算错误情况,且一个错误数据持续时间为20ms,与RMS数据计算周期20ms(150个数据)一致。

5.可能造成计算错误的原因?其他通道正常,唯有计算RMS的两个通道错误;交叉位置之后两台全部正常,还原原始状态现象依旧为计算错误;

楼主:
采集电路

显示结果

楼主:
采集电路

网友A:
是不是存错位置了

网友B:
计算均方值获得有效值很实用,还交直流通用,ADC使用至少10KHz的速度采样N个市电周期,采样时间越长越稳定准确,不需要过0同步,如果用于显示,我常用400ms采样时间,20个周期,计算电压、行啊牛有效值、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网友C:
程序问题

网友D(2025-09-08):
先要确定板卡更换后里面的程序是否一致!其次可以确定一下新换的板卡中是否偶然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不容易发现的必然原因导致的!

网友E(2025-11-06):
大概率是程序问题,过零点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