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为什么发送 WREN 没有设置 WEL 位?

楼主(2025-08-17):
为什么发送 WREN 没有设置我的 WEL 位?
正在使用 STM32H743 并尝试通过 SPI 测试 FRAM(FM25V20A),能够正确读取设备 ID,但当我尝试写入 FRAM 并回读时,得到的全是零。
我发送了 ULBPR 和 WREN,但当我使用 RDSR 读取状态寄存器时,得到的值为零,这意味着 WEL 位未被设置。

网友A:
可能SPI 协议时序错误。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或 FRAM 保护机制未解除。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解除保护或发送 ULBPR。

网友D:
估计是SPI 配置错误,配置为模式 0 或 3,8-bit 帧,降低时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