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旧项目一直停留在调试器和编辑器中

楼主(2025-08-24):
旧项目一直停留在调试器和编辑器中。
IDE 无法更新到正确的项目。我已经点击了代码仓库中的 .project 文件,IDE 执行了一系列操作,但完成后(没有报错),仍然加载的是我昨天在做的项目。
我也试过通过 Open Projects from File System 打开项目,但结果相同。

网友A:
你是不是工作区(workspace)里缓存没清,IDE有时候还会指向旧项目路径。

网友B:
可以试试关掉IDE,把.metadata目录删掉再重新导入。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因为项目名和之前的重复,IDE就一直切回旧的。

网友D:
你点 .project 文件的时候,确认是不是新目录下的那个?有时候复制项目会带多个版本。

网友E:
Open from File System 不行的话,可以直接用 Import Existing Project in Workspace。

网友F:
试一下 File > Switch Workspace,新建一个workspace再导入。

网友G:
有时是因为 .cproject 文件没对应上,你检查一下这两个文件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H:
如果仓库是git的,确认一下是不是分支没切换,导致拉下来的还是旧代码。

网友I:
CubeIDE有缓存机制,你关掉后再删除 .settings 文件夹,有时候能解决。

网友J:
最笨但最稳的办法就是新建个空工程,把源码和配置手动拷进去。

网友K:
通常是工作区元数据损坏导致的。

网友L:
可能是项目配置未正确刷新导致的。

网友M:
清理工作区并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N:
检查项目文件是否被锁定或只读。

网友O:
在新工作区中导入

网友P:
重置 IDE 设置,不行就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

网友K:
清理工作区元数据 + 手动刷新,不成功的话考虑 重置 IDE 设置 或 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