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低功耗到底能到多低?

楼主(2025-08-10):
用STOP模式,电流还有几十微安,感觉没到极限。

网友A:
我实测比L0系列还省一点点

网友B:
我测过,STOP模式能到几微安

楼主:
调试口关了,电流会瞬间降很多

网友C:
看你用不用RTC,开了就会多点电流

网友D:
电源管理寄存器的设置很关键

网友E:
外设没关干净的话,省不了多少电

网友F:
G0的低功耗模式切换特别快,很适合频繁唤醒

网友G:
电池供电的话,低功耗效果更明显

网友H:
看下是不是漏了IO下拉,那个也吃电

网友I:
别忘了关掉不必要的时钟

网友J:
可在64MHz系统时钟下运行,功耗仅为100μA/MHz

网友K:
使用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L:
最低可达到 0.2µA

网友M:
低功耗、低成本MCU系列,其低功耗设计主要面向电池供电或能量受限的场景

网友N:
外设低功耗设计

网友:
STM32G0提供三种低功耗模式,功耗逐级降低

网友O:
能够以最低的功耗运行,减少电池能量消耗。

网友P:
优化GPIO配置,减少漏电流。

网友Q:
动态电流仅为90μA/MHz

网友K:
100μA/MHz @64MHz

网友R:
调压器保持主调压器模式,功耗较高但唤醒更快

网友S:
未明确标注具体数值

网友T:
STM32G0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多档低功耗模式设计,可满足从短时休眠到超长待机的多样化需求。

网友U:
影响功耗的关键因素

网友V: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不使用的外设时钟

网友W:
小于100µA

网友X:
动态调整电压和时钟频率,优化不同工作模式下的能效

网友Y:
STM32G0的低功耗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用于物联网设备

网友Z(2025-11-03):
不必要的时钟也都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