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75的ADC精度达不到标称

楼主(2025-08-10):
12位ADC量出来的值总是抖动挺大。

网友A:
校准一次ADC后精度能上去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是不是稳压的

网友C:
我加了外部基准电压,效果很好

网友D:
采样时间设长一点会好

网友E:
布线要短,特别是模拟通道

网友F:
ADC最好远离数字噪声源

楼主: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也行

网友G:
关掉不用的外设能减噪声

网友H:
注意PCB地分割

网友I:
用屏蔽线引AD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