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74的HRPWM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5-08-10):
频率一高占空比就有轻微抖动,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形在跳。

网友A:
换了外部时钟后效果明显好

网友B:
高频下抖动可能是死区时间影响

网友C:
用锁相环稳定时钟

网友D:
我改成同步模式后波形稳了

网友E:
检查占空比的计算精度

网友F:
走DMA更新寄存器会更平滑

楼主:
负载变化大也会让波形飘

网友G:
示波器探头接地不好也会看着抖

网友H:
把分辨率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I:
固件版本不同稳定性差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