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SD卡能识别但是挂载失败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5-08-10):
1、内存卡能够正常的识别到,挂载失败,因为使用的雅特力的单片机,不是特别熟悉驱动过程
2、自己制作的板子,但是按照雅特力官方给的驱动,引脚全部一致
挂载代码就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能挂在很烦啊你更新固件也很麻烦,要看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2025-09-14):
检查一下SD卡是否有物理损伤,有时候卡的损坏也会导致挂载失败。

网友C:
可以尝试更新驱动或者重新编译驱动,确保驱动与硬件完全兼容。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你的spi时序对不对

网友E(2025-10-15):
检查一下SD卡是否在其他设备上可以正常使用,排除SD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其实主要还是时序问题